[STM32MP1] STM32CubeIDE生成的代码在Keil中编译报错,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4-08-31):
使用STM32CubeIDE生成代码并导入Keil后,编译时报错,可能有哪些原因导致?

网友A:
在使用STM32CubeIDE生成代码并导入Keil后,编译时报错可能有多种原因。比如编译器和库不匹配就会这样

网友B:
宏定义和预处理指令不一致也会,STM32CubeIDEKeil可能在宏定义和预处理指令上有所不同

网友C:
如果文件路径和包含路径不正确可能也不行

网友D:
编译选项和优化设置不一致

网友E:
中断向量表和启动文件不匹配,解决方法:确保Keil项目中使用的中断向量表和启动文件与STM32CubeIDE生成的代码一致。可以从STM32CubeIDE生成的代码中复制相应的文件到Keil项目中

网友F:
代码生成工具版本不一致可以确保使用的STM32CubeIDEKeil版本兼容。可以尝试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G:
代码生成配置不一致一般也会影响编译报错

网友H:
编译器错误或Bug,检查编译器是否有已知的错误或Bug,并尝试更新到最新版本或应用相应的补丁

网友I:
代码冲突或错误,仔细检查导入的代码,查找并修复可能存在的冲突或错误。

网友J:
项目配置不正确,需要检查并调整Keil项目的配置,确保所有设置正确无误。

网友K:
32CubeIDE生成代码并导入Keil后,编译

网友L:
缺少必要的启动文件(.s文件)

网友M:
文件路径问题

网友N:
STM32CubeIDE生成代码并导入Keil

网友O:
STM32CubeIDE生成代码并导入Keil后,编译时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