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VS Code中如何正确配置调试STM32的环境?

楼主(2024-08-31):
在VS Code中手动配置STM32的开发和调试环境时,遇到无法正确启动调试器的问题,如何配置?

网友A:
建议使用keil或ST自带的ide

网友B:
遇到无法正确启动调试器的问题,通常涉及到多个方面的配置,包括但不限于VS Code插件、调试器(如OpenOCD、ST-Link/J-Link等)、编译工具链(如GCC for ARM)、项目设置以及VS Code的launch.json和tasks.json文件。

网友C:
遇到无法正确启动调试器

网友D:
你的无法启动是啥样的?看看你的截图

网友E:
一般情况是使用VSCODE当个编辑器使用,而不是编译器

网友F:
你要是调试的话,可能要安装个keil才行

网友G:
这种vscode不是有很多关于ST的开发环境搭建吗

网友H:
去网上找个资料看看吧,一堆关于配置环境的操作

网友I:
开发的话是OK的,很简单,当编辑器使用就行

网友J:
我觉得无法启动可能是你的路径太长或者是文件夹有中文了吧

网友K:
你这种无法启动的话需要看报错什么的,一般是有日志的

网友L:
你电脑安装keil了吗?可以使用vscode安装个keil插件,直接调用就行了

网友M:
调试器的话,估计是驱动没装好?还是插件没装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