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使用ST-Link V3下载程序到STM32时出现连接超时,如何处理?

楼主(2024-08-31):
在使用ST-Link V3下载程序时,出现连接超时或下载失败的情况,如何排查并解决?

网友A:
在使用 ST-Link V3 下载程序时,如果遇到连接超时或下载失败的情况,可以检查硬件连接,确保 ST-Link V3 与目标板正确连接:检查 SWD(Serial Wire Debug)接口的连接,包括 SWDIO、SWCLK、GND 和 VDD

网友B:
检查电源供应,确保目标板有稳定的电源供应

网友C:
看看 ST-Link V3 固件是否最新,访问 STMicroelectronics 官方网站,下载并安装最新的 ST-Link 固件更新工具,更新 ST-Link V3 的固件

网友D:
确保使用正确的开发工具:使用 STM32CubeIDEKeil MDK 或其他支持 ST-Link V3 的开发工具

网友E:
在开发工具中,确保选择了正确的调试接口(如 SWD)和目标设备(如 STM32F4xx)。

网友F:
检查目标板的复位电路,确保复位电路正常工作,没有短路或断路

网友G:
可以看看目标板的启动配置,确保目标板的启动配置(如 BOOT0 BOOT1 引脚)正确设置

网友G:
关闭或配置防火墙和安全软件:有时防火墙和安全软件可能会阻止 ST-Link V3 与开发工具之间的通信

网友H:
重新安装 ST-Link V3 驱动:在设备管理器中卸载 ST-Link V3 驱动,然后重新安装

网友H:
使用 ST-Link Utility 进行诊断:下载并安装 ST-Link Utility,使用该工具连接 ST-Link V3,检查连接状态和目标板信息

网友I:
检查ST-Link V3与目标板之间的连接是否牢固,特别是各引脚的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J:
检查连接线的长度是否过长,过长的线可能会导致信号衰减或干扰,建议连接线不要超过20厘米。
如果必须使用长线,尽量使用屏蔽线以减少干扰。

网友K:
查看IDE或ST-Link Utility的错误日志

网友K:
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L:
目标板是否供电正常,电源电压是否符合ST-Link V3和目标板的要求。

网友M:
ST-Link V3的驱动程序是否是最新的。

网友N:
在使用的IDE(如Keil、STM32CubeIDE等)中,检查ST-Link V3的配置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O:
对目标板进行复位操作试试

网友P:
关闭写保护,如果目标板开启了写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