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在ST-LINK Utility中解决无法擦除或重写STM32芯片的问题?

楼主(2024-08-31):
遇到在ST-LINK Utility中无法擦除或重新编程STM32芯片的问题时,可以尝试以下步骤来排查和解决问题:

检查连接和供电:

确保ST-LINK与目标板之间的连接稳固,没有接触不良的情况。
检查目标板的供电情况,确保芯片获得稳定的电源。
尝试使用不同的USB线缆和端口,以排除USB连接问题。
复位模式擦除:

在某些情况下,芯片可能因为被锁定或进入错误状态而无法正常擦除。尝试使用ST-LINK Utility中的“Connect Under Reset”模式进行连接,然后再尝试擦除操作。
这种模式需要在ST-LINK上连接到芯片的复位引脚(NRST),并在复位过程中尝试连接。
降低连接速度:

有时,连接速度过快会导致擦除和编程失败。在ST-LINK Utility中,尝试降低SWD通信速度,再次尝试擦除操作。
在ST-LINK Utility的“Target”菜单下选择“Settings”,并将“SWD Frequency”设置为较低的值,例如“1000 kHz”或更低。
使用不同的擦除方法:

尝试使用“全芯片擦除”(Full Chip Erase)或“扇区擦除”(Sector Erase)的方法,有时全芯片擦除能够解决部分扇区无法擦除的问题。
可以在“Target”菜单下选择“Erase Chip”来执行全芯片擦除。
检查芯片的保护状态:

检查芯片是否启用了读写保护(RDP),可能会导致无法擦除。如果保护级别为Level 1或更高,需先将其降级为Level 0才能进行擦除和编程操作。
在ST-LINK Utility中,选择“Option Bytes”,然后检查并调整RDP设置。
升级ST-LINK固件:

确保使用的是最新版本的ST-LINK Utility和ST-LINK固件。旧版本的软件或固件可能与新芯片或特定芯片型号不兼容。
可以通过ST-LINK Utility的“ST-LINK”菜单中的“Firmware Update”选项来检查和更新固件。
尝试使用其他编程工具: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可以尝试使用STM32CubeProg或ST官方其他工具来尝试擦除和重新编程芯片。
此外,还可以尝试使用J-Link或其他第三方编程工具,以确定问题是否出在ST-LINK Utility本身。
复位芯片并重新连接:

断电或复位目标板后,重新尝试连接和擦除,有时这种操作可以解决暂时性的问题。
在复位的瞬间尝试连接芯片,可能帮助突破某些锁定状态。
检查错误信息:

观察ST-LINK Utility中的错误提示,记录下具体的错误代码或信息,并查阅ST官方文档或社区支持,以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
最后的解决方法:芯片硬件问题:

如果经过以上步骤仍然无法解决,可能是芯片本身存在硬件故障。尝试更换芯片或与ST官方支持团队联系寻求进一步的帮助。
通过这些步骤,通常可以解决在ST-LINK Utility中遇到的无法擦除或重新编程STM32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