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RDA5807M的收音机芯片,帮个忙。

楼主(2024-08-31):
单片机收不到I2C的应答信号,换了一片新的芯片,还是不行,用示波器测32.768晶体,也没有波形,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还请用过这个芯片的高手帮忙解答。

楼主:
void wait_ACK()//等待从机应答信号
{
        uchar errtime=0;
        SDA=1;
        delay();
        SCL=1;
        delay();
        while(SDA==1);
}
等待ACK信号的程序这样写不知道对不对呢

网友A:
硬件电路有没有问题?比如芯片有没有坏?

楼主:
换了个晶体,有波形了,看来是晶体坏了,莫名其妙的坏了。

楼主:
有谁用过这个收音芯片的麻烦指点一下,为什么在电台频点上,加100K(一个信道)或减100K之后,就回不到原频点了?加100K,要减200K才能回到正常状态(声音正常无频偏噪音),同样,减了100K,要加200K才行。我的一个MP3带的收音机就是正常的,调频率加0.1减0.1就是正常的。很不符合常理,或是我没玩明白呢。

网友B:
32768 焊接怕高温,
焊的时候注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768 焊接怕高温,
焊的时候注意下

我觉得可能是我用风枪吹的时间太长了,圆柱26的晶体,外壳也焊了。

网友B:
建议用3215的
圆柱 焊外壳容易坏,其实没必要

网友C:
分享一下程序啊。

网友D(2024-10-13):
相关下载里面这不是有 RDA5807m+IIC收音机51单片机C程序 https://dl.21ic.com/download/rda5807m-30492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关下载里面这不是有 RDA5807m+IIC收音机51单片机C程序 https://dl.21ic.com/download/rda5807m-30 ...

多谢!

网友E:
RDA5807M都停产了,你想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RDA5807M都停产了,你想干嘛?

偶尔看到淘宝上有卖5807FP套件的,就买了两片5807FP和两片5807M回来自己做着玩,其实我只听一个中国之声,其他的台都不怎么听。经过一番折腾,发现5807M不咋地,直接写频率数值没问题,按0.1加减的方法调台,老是调不准,90.2是中国之声,加0.1再减0.1,就不是正台了,加0.1要减0.2,减0.1要加0.2,奇怪不。或许是我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偶尔看到淘宝上有卖5807FP套件的,就买了两片5807FP和两片5807M回来自己做着玩,其实我只听一个中国之声 ...

你的程序问题,我的5807效果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