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使用STM32F1输入捕获功能时,TIM6和TIM7无法实现输入捕获,是芯片问题吗?

楼主(2024-08-31):
使用STM32F1输入捕获功能时,TIM6和TIM7无法实现输入捕获,是芯片问题吗?在配置STM32F1的TIM6和TIM7定时器时,发现无法进行输入捕获,是否因为芯片功能受限?

网友A:
在STM32F1系列微控制器中,TIM6和TIM7是基本定时器,它们主要用于生成简单的定时中断或DAC触发信号,并不支持输入捕获功能。输入捕获功能通常由通用定时器如TIM2、TIM3、TIM4和TIM5提供

网友B:
通用定时器是TIM2TIM3TIM4TIM5属于通用定时器。主要功能:输入捕获、输出比较、PWM生成、编码器接口等。支持多种高级定时器功能

网友C:
基本定时器:TIM6TIM7属于基本定时器。主要功能:生成定时中断、DAC触发信号。不支持输入捕获、输出比较、PWM生成等功能。

网友D:
高级定时器:TIM1TIM8属于高级定时器。提供更高级的功能,如互补输出、死区时间生成等。

网友E:
如果你需要使用输入捕获功能,应该选择通用定时器(如TIM2TIM3TIM4TIM5)或高级定时器(如TIM1TIM8)。

网友F:
你用cubemx来配置不就好了么,这样也就不用担心冲突或者不好用了

网友G:
可能你用错了定时器,得用高级定时器才行吧

网友H:
一般来说,你用普通定时器好像不行,它们只有计数功能

网友I:
总结来说,TIM6TIM7不支持输入捕获功能,这是由于它们作为基本定时器的硬件限制。如果需要输入捕获功能,应选择支持该功能的通用定时器或高级定时器

网友J:
可以用cubemx配置的,这个简单而且不好使的话还会提示你

网友K:
如果需要在STM32F1系列微控制器上实现输入捕获功能,应该选择使用通用定时器(如TIM2、TIM3、TIM4、TIM5等)

网友K:
TIM6和TIM7定时器在STM32F1系列中无法实现输入捕获功能,这是由于它们的设计特性所决定的,并非芯片本身的问题。在需要输入捕获功能的应用中,应选择使用通用定时器或其他具有相应功能的定时器。

网友L:
配置STM32F1的TIM6和TIM7

网友M:
输入捕获功能通常由通用定时器如TIM2、TIM3、TIM4和TIM5提供

网友N:
TIM7无法实现输入捕获

网友O:
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