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捕获到的脉冲宽度不准确,是定时器配置的问题吗?

楼主:
捕获到的脉冲宽度不准确,是定时器配置的问题吗?在使用输入捕获功能时,测得的脉冲宽度与预期不符,可能是定时器的预分频器或计数器配置有误。

网友A(2024-09-20):
脉冲宽度使用示波器看过了吗

网友B:
定时器配置问题

网友C:
输入信号的噪声、抖动或不稳定

网友D:
检查与STM32WB09KE开发板相连的硬件接口是否牢固、接触良好,避免因接触不良导致的信号丢失或变形

网友E:
软件中的逻辑错误或算法不当也可能导致脉冲宽度测量不准确。检查软件中的逻辑判断和计算过程,确保它们符合脉冲宽度测量的要求。

网友F:
尽量减少系统负载或优化任务调度

网友G:
电源电压的不稳定或接地不良

网友H:
在使用输入捕获功能时,如果测得的脉冲宽度与预期不符,确实可能是定时器的预分频器或计数器配置有误。

网友I:
预分频器(Prescaler)用于降低定时器的时钟频率。如果预分频器配置不正确,会导致定时器的计数频率与实际需求不匹配。根据实际需求和系统时钟频率,正确配置预分频器。例如,如果系统时钟频率为72MHz,希望定时器每1微秒计数一次,则预分频器应配置为72-1

网友J:
计数器周期(Period)定义了定时器的最大计数值。如果计数器周期配置不正确,会导致计数器溢出或计数范围不足。根据实际需求和预分频器配置,正确设置计数器周期。例如,如果希望计数器能够测量最长1秒的脉冲宽度,且每1微秒计数一次,则计数器周期应配置为1,000,000-1

网友K:
捕获通道的极性(Polarity)、滤波器(Filter)和预分频器(Prescaler)等配置也会影响脉冲宽度的测量。根据实际需求,正确配置捕获通道的参数。例如,如果需要测量上升沿到下降沿的脉冲宽度,应配置捕获通道为上升沿触发

网友L:
中断处理延迟可能导致捕获值读取不及时,从而影响脉冲宽度的测量。优化中断处理函数,确保捕获值能够及时读取。

网友M:
一般是你配置有问题,可能就会这样

网友N:
可以把优先级调高,因为单片机属于单线程,有些阻塞就容易出现这种不准确

网友O:
可以试试用补偿的方式实现脉冲宽度一致啊

网友P:
一般来说不是定时器配置,额可能是你程序逻辑的事儿

网友Q:
你是不是程序里用了大量的delay啊?

网友R:
捕获到的脉冲宽度不准确确实可能与定时器的配置有关。

网友S:
你可以检查定时器的预分频器设置、计数模式以及输入捕获的触发条件,看看是不是都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T:
硬件连接要确认,干扰或者延迟也会影响到测量结果。

网友T:
检查计数器的模式上升沿、下降沿捕获是否与你要测量的信号相匹配。

网友T:
你有没有具体的配置参数可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