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TIM5输入捕获时出现溢出计数异常,如何解决?

楼主(2024-08-31):
在使用TIM5进行输入捕获时,溢出次数统计不正确,影响捕获到的信号时间计算。

网友A:
你用cubemx配置不就好了么

网友B:
在使用TIM5进行输入捕获时,如果溢出次数统计不正确,确实会影响捕获到的信号时间计算。溢出次数统计不正确可能是溢出中断未正确启用。确保定时器的溢出中断已经启用,并且中断处理函数已经正确实现

网友C:
确保输入捕获中断和溢出中断的优先级配置正确,避免中断嵌套或中断丢失。

网友D:
溢出计数器未正确更新也会这样的,确保在每次溢出中断发生时,溢出计数器(例如 overflow_count)被正确更新

网友E:
捕获事件处理不及时吧,确保在捕获事件发生时,能够及时读取当前定时器的计数值,并结合溢出计数器计算出捕获事件的实际时间。

网友F:
一般可以使用MX_TIM5_Init 函数配置TIM5的通道1为输入捕获模式,并且启用了定时器溢出中断。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 函数在每次定时器溢出时被调用,增加 overflow_count 计数器。HAL_TIM_IC_CaptureCallback 函数在捕获事件发生时被调用,读取当前捕获值,并结合 overflow_count 计算出实际捕获时间。

网友G:
估计是你配置有问题,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H:
可以使用cubemx配置函数,也许就不会出现这种溢出统计有问题的了

网友I:
是不是你的溢出数值写的太小了

网友J:
中断优先级设置的不对吧?

网友K:
预分频器设置得太低

网友K:
信号频率过高?

网友L:
使用溢出中断

网友M:
使用更高级的定时器

网友N:
TIM5的输入捕获配置不正确

网友O:
在编写输入捕获的代码时,注意处理可能的竞态条件和中断优先级。确保在中断服务例程中正确地保护共享资源,并避免中断之间的冲突。

网友P:
溢出次数统计不正确

网友Q:
TIM5进行输入

网友R:
影响捕获到的信号时间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