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2] 无法捕获到下降沿信号

楼主(2024-08-31):
STM32F1的定时器输入捕获模式下,无法捕获到下降沿信号,怎么办?
在配置捕获下降沿时,发现定时器无法捕获到信号跳变,可能是极性设置不正确或滤波器配置有误。

网友A:
滤波器配置可能会影响信号捕获。

网友A:
如果滤波器设置过高,可能会导致捕获信号丢失。

网友B:
在STM32F1系列微控制器中,定时器的输入捕获模式用于捕获外部信号的边沿(上升沿或下降沿),并记录该时刻的定时器计数值。如果在配置捕获下降沿时无法捕获到信号跳变,可能是由于极性设置不正确导致

网友C:
一般如果极性不对,会这样,在配置定时器输入捕获通道时,需要正确设置了捕获的极性为下降沿。对于STM32F1系列,通常可以通过设置TIMx_CCER寄存器的CCxP位来选择捕获极性。

网友D:
定时器的输入捕获通道通常具有滤波器功能,用于滤除输入信号中的噪声。如果滤波器配置不当,可能会导致无法正确捕获信号边沿。

网友E:
在配置输入捕获时,将极性(ICPolarity)设置为下降沿触发。

网友F:
GPIO配置为输入模式

网友G:
更新HAL库和固件

网友H:
输入捕获滤波器用于滤除输入信号上的高频噪声,防止误触发。但是,如果滤波器配置得过于严格(即滤波长度过长),可能会导致有效的下降沿信号被滤除。

网友I:
尝试将ICFilter设置为较小的值,或者直接设置为0(表示无滤波),以测试是否是滤波器配置导致的问题。

网友J:
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检查并清除捕获中断标志位,以防止中断无法再次触发。

网友K:
配置捕获下降沿时

网友L:
可能是极性设置不正确或滤波器配置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