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无法捕获信号,如何解决?

楼主:
输入捕获功能中定时器未启动,导致无法捕获信号,在配置完成后,发现定时器未能启动,导致无法捕获外部信号,可能是缺少定时器使能指令或其他初始化错误。

应该是程序配置问题

网友A(2024-09-14):
定时器未使能

网友B:
可能是缺少定时器使能指令或其他初始化错误。

网友C:
时钟未配置或未使能

网友D:
NVIC(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配置错误

网友E:
输入捕获通道配置错误

网友F:
检查是否有软件逻辑错误导致定时器在配置完成后被意外禁用或重置。

网友G:
使能指令或其他初始化错误。

网友H:
在配置完成后,发现定时器未能启动,导致无法捕获外部信号

网友I:
可能是缺少定时器使能指令

网友J:
输入捕获功能中定时器

网友K:
初始化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