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如何处理多个溢出中断

楼主(2024-08-31):
在长时间捕获过程中,如何处理多个溢出中断?

网友A:
在长时间捕获过程中处理多个溢出中断是一个常见的问题,特别是在使用定时器进行高精度时间测量时。溢出中断通常发生在定时器的计数器达到其最大值并回滚到零时。如果捕获事件发生在两个溢出中断之间,你需要确保能够正确地计算出捕获事件的实际时间。

网友B:
在每次溢出中断发生时,增加一个计数器(例如 overflow_count)。当捕获事件发生时,读取当前定时器的计数值,并结合 overflow_count 计算出捕获事件的实际时间

网友C:
如果硬件支持,使用一个更高位的定时器(例如 32 位定时器而不是 16 位定时器),这样可以减少溢出中断的频率

网友D:
在捕获事件发生时,如果检测到在上一次捕获事件之后发生了溢出中断,可以通过软件计算来补偿时间差。

网友E:
允许定时器溢出中断嵌套在其他中断处理中,确保在捕获事件中断中能够及时处理溢出中断的计数

网友F: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 函数在每次定时器溢出时被调用,增加 overflow_count 计数器。HAL_TIM_IC_CaptureCallback 函数在捕获事件发生时被调用,读取当前捕获值,并结合 overflow_count 计算出实际捕获时间。

网友G:
一般可以通过定时器来实现,你可以确保在长时间捕获过程中正确处理多个溢出中断,从而获得准确的捕获时间

网友H:
其实弄个全局变量来实现记录溢出次数,然后到了次数之后,进行中断触发呗

网友I:
什么叫多个溢出中断啊?是同时来好几个溢出中断?

网友J:
按顺序处理呗,可以把溢出的数值调大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