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哪芯片内置了比较器

楼主(2024-08-31):
灵动哪些内置了比较器,可以不借助外部比较器进行电平比较

网友A(2024-11-09):
灵动微的MCU系列中,部分型号内置了比较器,可以直接进行电平比较,而无需借助外部比较器

网友B:
MM32F系列是灵动微的一款主流MCU系列,部分型号内置了比较器。

网友C:
我知道的是MM32F031系列内置了一个比较器。

网友D:
MM32F103系列具有内置比较器其特性是支持正负输入端。可配置的迟滞。可配置的输出极性。支持外部中断触发

网友E:
MM32L系列是灵动微的低功耗MCU系列,部分型号也内置了比较器。

网友F:
MM32SPIN系列是灵动微的电机控制专用MCU系列,部分型号内置了比较器。

网友G:
MM32SPIN27系列内置了一个比较器。

网友H:
灵动微的MM32F系列、MM32L系列和MM32SPIN系列的部分型号内置了比较器,可以直接进行电平比较,而无需借助外部比较器。通过配置比较器的输入端、输出极性和迟滞等参数,可以实现灵活的电平比较功能

网友I:
其实你看官方的选型手册就可以了啊

网友J:
内置比较器是不是比较灵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