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回调函数如何定义?

楼主(2024-08-31):
回调函数如何定义?STM32固件库中的回调函数是否需要用户手动定义?

网友A:
回调函数是一种编程概念,它是指在某个事件发生时被调用的函数。回调函数通常由用户定义,并注册到某个事件处理系统中,当特定事件发生时,系统会自动调用这个函数。

网友B:
C语言中,回调函数通常定义为一个函数指针,用户可以定义一个符合这个类型的函数,并将其作为回调函数使用

网友C:
STM32固件库中,回调函数的使用方式有所不同。固件库通常会预定义一些回调函数的原型,并提供一个默认的空实现。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重写这些回调函数,以实现自定义的功能

网友D:
用户不需要手动定义回调函数的原型,因为固件库已经提供了。用户只需要重写这些预定义的回调函数,并在其中实现自己的逻辑

网友E:
总结来说,回调函数的定义取决于具体的编程环境和库。在STM32固件库中,用户通常不需要手动定义回调函数的原型,而是重写库中预定义的回调函数

网友F:
回调函数一般都是一个指针的方式

网友G:
其实就是子函数,你调用就可以了,有返回值这种

网友H:
一般用户可以手动定义的

网友I:
这个回调函数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带有参数返回的子函数操作呢

网友J:
可以不用自己手动定义吧,可以用指针的方式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