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为什么在待机模式下,无法通过外部中断唤醒STM32?

楼主(2024-08-31):
在待机模式下尝试使用唤醒方式,唤醒失败。

网友A:
外部中断的配置通常包括设置中断优先级、启用中断源和配置中断触发条件。

网友B:
更换电池或重新插拔电池

网友B:
程序代码中可能存在bug或逻辑错误

网友C:
待机模式下尝试使用

网友D:
使用唤醒方式

网友E:
电源供应不稳定或波动较大

网友F:
RTC唤醒设置可能存在错误,如唤醒周期、唤醒时间或唤醒条件设置不当。

网友G:
RTC计数值问题

网友H:
STM32或其他相关硬件可能存在故障,导致无法正常唤醒。

网友I:
STM32的引脚可能因复用功能或冲突而导致唤醒失败。

网友J:
在STM32微控制器中,待机模式是一种低功耗模式,旨在最大限度地降低功耗。在这种模式下,大部分外设和CPU都会被关闭,以节省电力。然而,某些事件(如外部中断)可以用来唤醒设备,使其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K:
如果在待机模式下无法通过外部中断唤醒STM32,可能是外部中断配置不正确建议确保外部中断配置正确,并且中断引脚和触发条件设置正确。

网友L:
确保在进入待机模式之前,正确配置了唤醒源。对于STM32F1系列,通常需要配置PWR和SCB寄存器。

网友M:
需要保证外部中断引脚正确连接,并且外部信号能够正确触发中断。可以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外部信号的波形。

网友N:
建议电源管理配置正确,特别是在进入待机模式之前。

网友O:
中断服务程序需要看看,确保中断服务程序正确实现,并且在唤醒后能够正确处理中断事件。

网友P:
通过检查和调整配置,通常可以解决在待机模式下无法通过外部中断唤醒STM32的问题。

网友Q:
你要是用cubemx来配置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R:
是不是你的中断优先级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