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在停止模式下,为什么我的外设依然消耗电流?

楼主(2024-08-31):
在停止模式下,为什么我的外设依然消耗电流?

网友A:
STM32G4系列微控制器是STMicroelectronics推出的一款高性能微控制器,它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包括停止模式(Stop Mode)。在停止模式下,微控制器的CPU和大部分外设都会停止工作,以降低功耗。然而,某些外设或功能可能仍然会消耗电流,这可能是由唤醒源配置没弄对导致,比如在停止模式下,为了能够从停止模式唤醒,通常需要配置一些唤醒源,如外部中断、RTC闹钟等。这些唤醒源相关的电路可能会在停止模式下保持活动状态,从而消耗一定的电流。

网友B:
即使微控制器进入停止模式,某些外设的时钟可能仍然保持开启状态,尤其是那些需要在停止模式下继续工作的外设,如低功耗定时器、RTC等。这些外设的时钟开启会导致相应的电流消耗

网友C:
电源管理单元(PMU)的配置可能会影响停止模式下的电流消耗。例如,如果某些电源域没有被正确地关闭,或者电源管理配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额外的电流消耗。

网友D:
某些外设的寄存器配置可能会导致它们在停止模式下仍然工作。例如,如果一个定时器的寄存器配置为在停止模式下继续计数,那么这个定时器将会消耗电流。

网友E:
除了微控制器本身,外部电路也可能导致电流消耗。例如,如果外部电路中有上拉电阻、LED或其他活动元件,它们可能会在停止模式下继续消耗电流

网友F:
为了减少停止模式下的电流消耗,可以仔细检查和配置唤醒源,确保只有必要的唤醒源保持活动

网友G:
关闭不需要在停止模式下工作的外设的时钟。检查电源管理配置,确保所有不必要的电源域都被关闭

网友H:
仔细检查所有外设的寄存器配置,确保它们在停止模式下不会继续工作。

网友I:
一般检查外部电路,确保没有活动元件在停止模式下消耗电流。可以降低功耗

网友J:
其实你用G4不如使用L4的系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