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待机模式下,如何实现上电自启?

楼主(2024-08-31):
不知道如何在待机模式下实现系统的上电自启。

网友A:
通过 RTC 的闹钟功能,你可以设置一个时间间隔,在达到预定时间后,微控制器会从待机模式中唤醒并执行相应的代码。

网友B:
在待机模式下实现上电自启,主要涉及STM32微控制器的低功耗管理及其复位和启动流程

网友C:
在待机模式下实现系统的上电自启,通常需要利用微控制器(如STM32)的电源管理功能和外部电路来实现。

网友D:
在STM32的固件库或HAL库中,配置系统进入待机模式。待机模式是一种低功耗模式,此时大部分外设和CPU都会关闭,只有少数寄存器和RTC(实时时钟)保持运行。

网友E:
设置一个或多个唤醒源,以便在待机模式下能够唤醒系统。常见的唤醒源包括外部中断、RTC闹钟事件等。

网友F:
系统的上电自启。

网友G:
设计一个简单的外部复位电路,用于在上电时提供复位信号。这可以通过一个RC电路(电阻-电容电路)来实现,或者使用专用的复位芯片。

网友H:
如果需要更精确的电源监控和复位功能,可以使用电源监控芯片(如MAX809、MCP100等),这些芯片能够在电源电压低于某个阈值时提供复位信号。

网友I:
在系统初始化代码中,配置电源管理相关的寄存器,启用待机模式,并设置唤醒源。

网友J:
在系统进入待机模式之前,确保所有需要保存的状态已经保存,并且所有外设已经关闭。然后调用进入待机模式的函数。

网友K:
靠外设进行中断触发的

网友L:
当系统被唤醒时,处理唤醒事件,并重新初始化系统。

网友M:
在实际硬件上测试系统是否能够在上电时自动启动,并进入待机模式。

网友N:
测试设置的唤醒源是否能够正常唤醒系统,并确保系统能够正确处理唤醒事件。

网友O:
不知道如何在待机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