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低功耗模式下如何配置看门狗?

楼主(2024-08-31):
在低功耗模式下配置独立看门狗时遇到问题,系统行为异常。

网友A:
在低功耗模式下配置独立看门狗时遇到系统行为异常,可能是由于看门狗定时器未正确初始化导致,在进入低功耗模式之前,确保看门狗定时器已经正确初始化并启动。如果看门狗定时器未启动,系统可能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后立即复位。

网友B:
独立看门狗通常由低速内部时钟(LSI)提供时钟,如果该时钟在低功耗模式下被关闭或不稳定,看门狗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B:
在低功耗模式下,某些MCU可能会冻结看门狗的寄存器,导致无法写入新的计数值或进行其他配置。

网友C:
在低功耗模式下配置独立看门狗时遇到系统行为异常的问题,需要综合考虑时钟源、唤醒机制、看门狗配置以及低功耗模式配置等多个方面。

网友D:
如果看门狗定时器的超时时间设置得太短,系统可能在低功耗模式下无法及时喂狗,导致系统复位。确保超时时间足够长,以允许系统在低功耗模式下正常工作。

网友E:
低功耗模式的配置可能不正确

网友F:
在低功耗模式下,确保看门狗喂狗操作能够正常执行。有些低功耗模式可能会禁用某些外设或中断,导致看门狗无法被喂狗。

网友G:
一般在低功耗模式下,电源管理配置可能影响看门狗的正常工作。确保电源管理配置正确,不会影响看门狗的供电或时钟。

网友H:
看门狗的超时时间设置过短

网友I:
其实在低功耗模式下,确保所有必要的中断或事件能够正常触发,以便及时喂狗。如果中断或事件配置不当,可能导致看门狗无法被喂狗。

网友J:
配置独立看门狗时遇到问题

网友K:
IWDG_Config函数用于配置和启动独立看门狗,IWDG_Feed函数用于喂狗。在进入低功耗模式之前,确保看门狗已经启动,并且在退出低功耗模式后及时喂狗。所以你正常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L:
确保在低功耗模式下,看门狗的时钟源仍然有效。

网友M:
检查是否有其他外设或中断影响看门狗的正常工作。

网友N:
使用调试工具(如逻辑分析仪或调试器)跟踪系统行为,找出异常的具体原因。

网友O:
一般情况可能是看门狗进入低功耗之前没关闭,就会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