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程序下载方式

楼主(2024-08-31):
1、串口下载

串口下载是通过串口连接开发板和PC,将程序下载到开发板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的原理是通过串口通信,将程序数据按照一定的协议传输到开发板中进行存储。
串口下载的连接方式是通过开发板上的串口接口连接到PC上的串口口,需要注意的是,串口接口的波特率要与程序下载工具设置的波特率保持一致。

2、SWD下载
SWD下载是通过SWD接口连接开发板和调试器,将程序下载到开发板的一种方式。SWD接口是STM32特有的一种调试接口,它可以通过两根线(SWDIO和SWCLK)完成下载和调试。SWD接口通过JTAG/SWD仿真器或者开发板自带的调试器来实现。
SWD下载的连接方式是将仿真器或调试器的SWDIO、SWCLK和GND三根线连接到开发板上的SWDIO、SWCLK和GND上,同时需要注意仿真器或调试器的软件和硬件的配置和设置。

3、DFU下载
DFU下载是通过USB接口连接开发板和PC,将程序下载到开发板的一种方式。DFU下载的原理是通过将开发板进入DFU模式,在DFU模式下通过USB下载工具将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中。
DFU模式是STM32开发板自带的一种模式,在开发板上通常有一个BOOT0引脚,通过将BOOT0引脚连接到高电平可以将开发板进入DFU模式。
DFU下载的连接方式是将开发板的USB接口连接到PC上的USB接口,然后在PC上使用DFU下载工具下载程序到开发板中。

楼主:
4、JTAG下载
JTAG下载是通过JTAG接口连接开发板和调试器,将程序下载到开发板的一种方式。JTAG接口是一种通用的调试接口,它可以用于多种类型的微控制器和微处理器的调试。JTAG接口可以通过JTAG/SWD仿真器或者开发板自带的调试器来实现。
JTAG下载的连接方式是将仿真器或调试器的TDI、TDO、TMS、TCK和GND五根线连接到开发板上的TDI、TDO、TMS、TCK和GND上,同时需要注意仿真器或调试器的软件和硬件的配置和设置。

5、Bootloader下载
Bootloader下载是通过在开发板上预装一个Bootloader,将程序下载到开发板的一种方式。Bootloader是一种特殊的程序,它在开机启动时首先运行,并负责加载和运行其他程序。
Bootloader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常见的方式有通过串口、USB、SD卡等方式进行程序的下载。在STM32开发中,一般采用串口下载方式进行Bootloader的开发和烧写。
Bootloader下载的连接方式是将开发板的串口接口连接到PC上的串口接口,然后在PC上使用特定的Bootloader烧写工具将程序烧写到开发板中。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STM32开发板和产品设计可能会有不同的下载方式和连接方式,具体使用哪种方式,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同时,在进行下载前,需要确保所使用的下载工具、调试器或烧写工具的软件和硬件设置正确,并且开发板的引脚连接正确,以确保程序可以成功地下载到开发板中。

网友A(2024-09-30):
同的STM32开发板和产品设计可能会有不同的下载方式和连接方式

网友A:
不同的STM32开发板和产品设计可能会有不同的下载方式和连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