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F1时,想复制一个数组,用什么更快且不太占资源呢?

楼主(2024-08-31):
使用F1时,想复制一个数组,用什么更快且不太占资源呢?

网友A:
用for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B:
使用memcpy呗,这不是比较快的了吗

网友C:
我觉得你用啥都行,现在单片机运行速度比较快了

网友D:
可以选择内存搬移,这样的话,会OK的

网友E:
一般使用memcpy就行,这个是C语言自带的,比较奈斯

网友F:
在C语言中,复制数组通常涉及将一个数组的内容复制到另一个数组中。使用循环逐个复制元素,这是最基本的方法,通过循环逐个复制数组的元素。

网友G:
使用memcpy函数吧,memcpy函数是C标准库中的一个函数,用于内存块的复制。它通常比手动循环更快,因为它可以利用底层硬件的特性进行优化。

网友H:
可以考虑使用memmove函数memmove函数与memcpy类似,但它可以处理重叠的内存区域。如果你的数组可能重叠,使用memmove会更安全。

网友I:
memmove可以处理重叠的内存区域,稍微慢一些但更安全。

网友J:
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memcpy是最快且不太占资源的方法。如果你的数组可能重叠,或者你需要处理更复杂的内存复制情况,可以考虑使用memmo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