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一般你们在写代码的时候,会用dowhile还是for还是while(1)?

楼主(2024-08-31):
和大家聊聊,一般你们在写代码的时候,会用dowhile还是for还是while(1)?一般什么情况会特殊使用循环语句呢?

网友A:
特殊使用循环语句的情况
无限循环:除了上述的while(true)外,有时候为了简化代码或表达一种持续运行的状态,会故意使用无限循环。
多层嵌套循环:在处理多维数据结构(如二维数组)或需要复杂逻辑判断时,可能会使用多层嵌套的循环。
避免重复代码: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循环可以避免代码重复,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性能优化:在某些性能敏感的应用中,选择适当的循环结构(如使用for代替while在遍历数组时)可以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

网友A:
while(true) 或 while(1)

网友B:
基本上是for循环或者if结构搭建

网友C:
死循环我用while,有次数的用for

网友D:
我会用dowhile

网友E:
while比较好

网友F:
在编写代码时,选择使用do-while、for还是while循环语句取决于具体的需求和场景。每种循环语句都有其适用的场合

网友G:
for循环通常用于已知循环次数的情况。它的结构清晰,便于控制循环的初始条件、循环条件和迭代步骤。遍历数组或集合。执行固定次数的重复操作。

网友H:
其实while循环用于在进入循环之前检查条件,如果条件为真,则执行循环体。它适用于循环次数未知的情况。读取文件直到文件结束。等待某个条件满足。

网友I:
一般来说,do-while循环与while循环类似,但它会先执行一次循环体,然后再检查条件。适用于至少需要执行一次循环体的情况。

网友J:
Do while一般用于用户输入验证,确保至少提示用户一次

网友K:
我觉得do while用的比较多,因为在某些硬件操作,确保至少执行一次。

网友L: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能会结合使用不同的循环语句,或者使用循环语句的变体:

网友M:
在需要多层循环的情况下,可能会结合使用for、while和do-while循环。

网友N:
一般的话,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创建一个无限循环,通常使用while(true)或for(;;)。使用break和continue语句来控制循环的执行流程。

网友O:
在某些情况下,递归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尤其是在处理树状结构或需要回溯的问题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