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不定长获取串口数据,并且不会出现丢数据的情况呢?

楼主(2024-08-31):
如何不定长获取串口数据,并且不会出现丢数据的情况呢?现在有个需求就是串口要接受设备的数据,数据大概1K字节,需要循环收数据,并且1K字节对我设备来说只有256个字节有用,每次我都需要找到这256个字节数据进行数据处理,但这1K字节没有数据头和尾,怎么处理会不丢每一包的数据并且不影响效率呢?

网友A:
在处理不定长串口数据时,确保不丢失数据且不影响效率是一个挑战。可以使用缓冲区,创建一个足够大的缓冲区来存储接收到的数据。缓冲区的大小应至少等于你预期的最大数据包大小(例如1K字节)。

网友B:
为了提高效率,可以使用中断或直接内存访问(DMA)来处理串口数据。DMA可以在后台自动传输数据到缓冲区,而不会阻塞主程序

网友C:
由于你只需要1K字节中的256字节有用数据,可以考虑以下方法来分割和处理数据: 固定位置提取,如果256字节的有用数据在1K字节中的固定位置,可以直接从缓冲区中提取这些数据进行处理。

网友D:
如果256字节的有用数据没有固定位置,但可以通过某种标记或同步字节来识别,可以在缓冲区中搜索这些标记或同步字节,然后提取相应的数据。

网友E:
如果1K字节的数据包之间没有明确的分隔,可以考虑将数据分成固定大小的块(例如256字节),然后对每个块进行处理。如果某个块包含不完整或无效的数据,可以丢弃该块并继续处理下一个块。

网友F:
确保缓冲区大小足够大,以容纳最大数据包。

网友G:
正确配置DMA以确保数据传输的正确性和效率。

网友H:
根据实际需求,调整数据处理逻辑,确保提取和处理有用数据。

网友I:
一般可以使用串口+DMA的方式做环形缓冲区就好了

网友J:
不都是用双缓冲比较OK的吗

网友K:
数据大概1K字节,需要循环收数据

网友L:
这1K字节没有数据头和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