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一般中断优先级怎么设计会让业务逻辑更好呢?

楼主(2024-08-31):
一般中断优先级怎么设计会让业务逻辑更好呢?是重要的业务中断优先就可以吗?

网友A:
避免饥饿和优先级反转

网友A:
设计中断优先级时不仅要考虑业务的重要性和紧急程度,还需要关注系统的稳定性、性能、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网友B:
外部中断通常外部信号通过GPIO引脚接入,经过AFIO或SYSCFG模块映射到外部中断线(EXTI),并在NVIC中设置相应的中断优先级

网友C:
在STM32等现代微控制器中,中断优先级分为抢占式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每个中断源都需要被指定这两种优先级,并且有8种不同的分组方式

网友D:
通过设置中断优先级寄存器IP来指定某个中断源的优先级。高优先级的中断可以打断低优先级的中断

网友E:
如果一个低优先级中断正在执行,可以被更高优先级的中断打断,形成中断嵌套。相同优先级的中断不能相互打断

网友F:
中断优先级设计是一个关键的过程,用于确保在多个中断请求同时发生时,系统能够按照预定的优先级顺序执行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G:
具有高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可以在低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处理过程中被响应。当两个中断的抢占式优先级相同时,根据它们的响应优先级来决定处理顺序

网友H(2024-12-31):
分级管理中断优先级,在系统设计中合理分配不同任务的优先级

网友I:
中断只置标志位,在外边处理

网友J:
中断优先级设置

网友K:
直接设计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