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03也可以用USB接口烧录程序吗

楼主(2024-08-31):
我看STC8G系列都可以用USB接口烧录了,超方便,不知道STM32F103如何也能用USB接口烧录,有知道的没。

网友A:
有的啊,而且自己可以写BootLoader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B:
我觉得是可以的,用mbed好像是OK的

网友C:
STM32F103系列微控制器通常使用ST-Link、J-Link或UART接口进行烧录。不过,如果你希望使用USB接口进行烧录,可以通过使用USB转串口模块,你可以使用USB转串口模块(如CP2102、CH340等)连接到STM32F103的UART接口,然后通过串口协议进行烧录。

网友D:
不知道STM32F103如何也能用USB接口烧录,有知道的没

网友E:
使用USB DFU,STM32F103支持USB DFU模式,可以通过USB接口进行固件升级。

网友F:
使用USB HID,你可以将STM32F103配置为USB HID设备,通过HID协议进行烧录。

网友G:
虽然STM32F103默认不支持直接通过USB接口进行烧录,但你可以通过使用USB转串口模块、USB DFU模式或USB HID模式来实现这一功能。每种方法都有其特定的硬件和软件配置要求,选择适合你项目需求的方法进行实现。

网友H:
我觉得升级好像得自己写boot才行吧,一般来说

网友I:
你要是想用USB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用DFU,但是好像新款才行,旧版的芯片好像不行

网友J:
USB烧录虽然很快,但是我觉得还是jlink烧录比较OK

网友K:
建议还是在线烧录吧,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L:
STC8G系列都可以用USB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