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Cube.AI模型部署时不依赖FP-AI-SENSING1案例,如何调整代码?

楼主(2024-08-31):
在实际项目中不使用FP-AI-SENSING1案例和B-L475E-IOT01A开发板的情况下,如何调整现有代码使其适配我们自有硬件平台?

网友A:
在不使用FP-AI-SENSING1案例和B-L475E-IOT01A开发板的情况下,适配现有代码到自有硬件平台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和优化。根据自有硬件平台的外设接口,修改或重新实现HAL层的驱动代码。确保这些外设的初始化和操作函数与硬件平台兼容。

网友B:
调整时钟和定时器的配置,确保它们在自有硬件平台上正常工作

网友C:
根据自有硬件平台的内存布局,调整内存分配和释放函数。确保模型和数据在内存中的存储和访问符合硬件平台的特性

网友D:
根据模型的大小和运行时所需的内存,调整堆和栈的大小。确保不会出现内存溢出或不足的情况。

网友E:
根据自有硬件平台的中断机制,调整中断处理函数。确保中断能够正确触发并处理。

网友F:
如果使用操作系统(如FreeRTOS),调整任务调度和优先级设置,确保任务能够高效运行。

网友G:
根据自有硬件平台的存储介质(如Flash、SD卡等),调整模型加载函数。确保模型能够正确加载到内存中。

网友H:
根据自有硬件平台的计算能力,调整模型运行时的参数和配置。确保模型能够高效运行。

网友I:
使用自有硬件平台支持的调试工具(如JTAG、SWD等),进行代码调试。确保代码在硬件平台上正常运行。

网友J:
对修改后的代码进行单元测试,确保每个模块在自有硬件平台上正常工作。进行集成测试,确保整个系统在自有硬件平台上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