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在非标准平台上收集数据,是否会影响模型的精度?

楼主(2024-08-31):
不使用FP-AI-SENSING1案例中的B-L475E-IOT01A开发板,使用自有平台收集数据时,模型精度是否会受到影响?

网友A:
在使用自有平台收集数据时,模型精度可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受传感器精度影响,自有平台上的传感器精度是否与B-L475E-IOT01A开发板上的传感器精度相当于传感器精度直接影响数据质量。

网友B:
有可能对模型的精度产生影响

网友B:
因此,在收集和使用这些数据时,需要特别注意数据的质量、预处理、模型训练以及评估与验证等方面的问题

网友C:
数据采集的频率是否足够高,以捕捉到必要的细节。数据是否完整,是否存在缺失值或异常值

网友D:
会有影响的

网友E:
自有平台在收集数据时的环境条件(如温度、湿度、光照等)是否与B-L475E-IOT01A开发板的环境条件一致?

网友F:
数据预处理步骤(如归一化、标准化、滤波等)是否与原案例一致?

网友G:
自有平台收集的数据是否能够提取出与原案例相同的特征?特征的选择和提取对模型精度至关重要。

网友H:
模型训练时的参数设置是否与原案例一致?参数的调整会影响模型的泛化能力。

网友I:
自有平台的计算能力是否足够支持模型训练和推理?计算能力的差异可能会影响模型的性能。

网友J:
自有平台的存储能力是否足够存储大量数据和模型?存储能力的限制可能会影响数据处理和模型训练。

网友K:
自有平台的开发环境(如操作系统、编程语言、库版本等)是否与原案例一致?软件环境的差异可能会影响代码的执行效果。

网友L:
算法实现是否与原案例一致?算法的实现细节可能会影响模型的精度。

网友M:
SENSING1案例中的B-L475E-IOT01A开发板

网友N:
使用自有平台收集数据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