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TM32L4外设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2024-08-31):
某些外设性能下降,会是因为在时钟初始化配置时错误选择了时钟源导致的吗?

网友A:
其实会不会是频率不够导致的速率低

网友B:
是的,时钟源的选择对STM32微控制器的外设性能有直接影响。如果时钟初始化配置中错误选择了时钟源,可能会导致某些外设性能下降。

网友C:
https://bbs.21ic.com/icview-3399622-1-1.html

网友D:
时钟频率不匹配

网友E:
如果可能的话,可以使用示波器等工具来测量实际的时钟频率,以便进行精确的调整。

网友E:
如果时钟树的配置出现错误,应该重新检查并配置时钟树以确保所有外设都能够获得正确的时钟信号。

网友F:
时钟源选择错误

网友G:
可以尝试使用不同的时钟源配置,观察外设性能的变化。

网友C:
如果为某个外设选择了不合适的时钟频率,可能会导致该外设无法正常工作或性能受限。例如,如果为UART选择了过低的时钟频率,可能会导致波特率不准确,从而影响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网友H:
如果时钟树的配置出现错误,就可能导致某些外设无法获得正确的时钟信号,从而影响其正常工作。

网友I:
如果选择了不稳定的时钟源,如未正确起振的外部晶振或内部时钟源在特定条件下不稳定,可能会导致外设时钟信号不稳定,进而影响外设性能。

网友J:
时钟分频器的设置不当可能会导致外设时钟频率过低或过高,从而影响外设的正常工作。例如,如果为定时器设置了过高的分频比,可能会导致定时器计数速度过慢,影响定时精度。

网友K:
在时钟源切换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短暂的时钟中断,这可能会影响对时钟信号敏感的外设,如ADC或实时时钟(RTC)。

网友L:
不同的时钟源有不同的功耗特性。如果为了降低功耗而选择了不适合高性能外设的时钟源,可能会导致这些外设性能下降。

网友M:
仔细阅读外设的数据手册,了解其推荐的时钟频率范围。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时钟源和配置。

网友N:
在切换时钟源时,确保时钟源稳定后再配置外设。使用调试工具监控时钟信号,确保时钟频率和稳定性符合要求。

网友O:
是因为在时钟初始化配置时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