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时钟频率配置过高,导致系统抗干扰能力下降

楼主(2024-08-31):
在STM32L4的时钟配置中,如何平衡高性能和抗干扰能力?频率配置过高会有哪些具体风险?

网友A:
时钟信号是周期性的,其频谱呈离散形,每个频点上的能量较强,容易导致窄带噪声。而数据和地址线通常为非周期信号,其频谱宽而强度较弱,形成宽带噪声

网友B:
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随着时钟频率的提高而降低,尤其是在恶劣的电磁环境中,高频时钟信号更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C:
过高的时钟频率可能会导致系统抗干扰能力下降,这主要是由于高频时钟信号容易产生电磁干扰,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

网友D:
高频率的时钟信号可能导致信号边沿转换率过快,从而引起信号完整性问题,如反射、串扰等,进一步降低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E:
通过软件算法优化,如指令冗余和软件滤波,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F:
在系统设计初期,应进行电磁兼容设计规划,考虑时钟信号的布局和处理

网友G(2024-12-31):
时钟配置的频率选择将直接影响系统的处理能力、功耗、抗干扰能力以及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H:
频率降低加强接地

网友I:
稳定才是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