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内部时钟与外部时钟源的切换失败

楼主(2024-08-31):
在尝试切换内部时钟与外部时钟源时,出现切换失败

网友A:
其实主要还是切换时机,一般情况下应该都是成熟的技术方案

网友B:
可能是时钟源的配置代码或者顺序不正确

网友C:
检查配置代码还有硬件连接

网友D:
外部时钟源(如晶振或振荡器)可能损坏或未正确连接到STM32L4的相应引脚。

网友E:
电源供应不稳定或电压波动可能影响时钟源的稳定性和性能。

网友C:
用JTAG/SWD调试器来调试

网友F:
切换内部时钟与外部时钟源时,出现切换失败

网友F:
内部时钟与外部时钟

网友G:
切换内部时钟与外部时钟

网友H:
你用HAL的程序弄得?还是用的库函数啊?

网友I:
切换失败可能是时间短了,没等时钟稳定就操作了吧

网友J:
切换时钟源的操作是怎么完成的啊

网友K:
一般情况确保你正确配置了时钟控制寄存器(RCC),包括选择正确的时钟源、设置分频器和倍频器等,检查时钟源的使能位是否正确设置,以及时钟源是否已经稳定

网友L:
外部时钟源(如晶振)可能没有正确起振或存在电气问题。检查晶振的连接是否牢固,电容是否正确安装,以及是否有足够的驱动能力

网友M:
确保在切换时钟源时,没有同时使能多个时钟源,这可能会导致冲突

网友N:
有些时钟源切换需要特定的顺序,例如先使能并等待时钟源稳定,然后再进行切换

网友O:
检查你的代码逻辑,确保在切换时钟源时没有软件错误或竞态条件

网友P:
使用调试工具(如ST-Link)进行单步调试,查看时钟源切换过程中的寄存器状态

网友Q:
确保按照数据手册中推荐的步骤进行时钟源切换,可以考虑使用CUBEMX来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