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C采样和数据处理能否真正实现并行?

楼主(2024-08-31):
ADC采样过程中,CPU是否会被占用?如何确保采样和数据处理可以并行运行而不相互干扰?

网友A:
使用普通模式(Polling模式)时:

在Polling模式下,CPU会等待ADC转换完成,这期间CPU被阻塞,无法执行其他任务。此模式不适合高实时性或多任务系统,因为它会占用CPU资源。
调用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函数时,CPU会等待ADC转换完成,这期间不能执行其他任务。
使用中断模式时:

在中断模式下,CPU只会在ADC转换完成时被中断,中断处理完成后CPU继续执行其他任务。此模式比Polling模式更高效,因为CPU在等待ADC完成时可以处理其他任务。
使用DMA模式时:

DMA模式是最优的,因为它完全解放了CPU资源。在ADC采样过程中,DMA控制器直接将转换结果传输到内存,而不需要CPU干预。只有在DMA传输完成时,CPU才会收到中断通知,以处理采样到的数据。

网友A:
事实上采样的时候,是不影响你处理的,所以我觉得没必要担心。ADC采样是一个充电的过程,由ADC模块在时钟节拍下自动完成。

网友B:
用DMA,释放CPU的资源

网友C:
在ADC(模数转换器)采样过程中,CPU是否被占用取决于系统的架构和设计。在一些系统中,ADC采样过程可以完全独立于CPU运行,而在其他系统中,CPU可能需要参与采样过程的控制和数据处理。

网友D:
ADC采集应该可以DMA自动完成的吧。

网友E:
使用DMA控制器可以在ADC采样过程中将数据直接传输到内存,而不需要CPU的干预。这样可以实现采样和数据处理的并行运行。

网友F:
一些系统具有独立的ADC控制器,可以在不占用CPU资源的情况下进行采样。

网友G:
使用中断机制,当ADC采样完成时,触发中断,CPU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采样数据。这样可以确保CPU在采样过程中可以执行其他任务。

网友H:
在支持多任务的操作系统中,可以将ADC采样和数据处理作为不同的任务或线程运行,通过操作系统的调度实现并行运行。

网友I:
通过精确的时序控制,确保ADC采样和CPU数据处理的时间窗口不重叠,避免相互干扰。

网友J:
使用双缓冲区技术,一个缓冲区用于ADC采样,另一个缓冲区用于CPU数据处理。当一个缓冲区满时,切换到另一个缓冲区,确保数据连续性和处理效率。

网友K:
使用DMA和双缓冲区技术来实现ADC采样和数据处理的并行运行:一般需要操作DMA配置:配置DMA控制器,使其在ADC采样完成后自动将数据传输到指定的缓冲区。双缓冲区:设置两个缓冲区,一个用于ADC采样,另一个用于CPU数据处理。中断机制:当DMA传输完成时,触发中断,CPU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另一个缓冲区的数据。任务调度:在多任务操作系统中,将ADC采样和数据处理作为不同的任务运行,通过操作系统的调度实现并行运行。

网友L:
可以使用DMA啊,这样一般就可以类似并行的操作了

网友M:
我觉得CPU只用ADC的话,当然会占用,但是使用DMA就会不占用

网友N:
确保采样和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