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频繁调用导致系统性能下降

楼主(2024-08-31):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频繁调用导致系统性能下降
在每次ADC转换完成时都调用回调函数,可能会频繁中断主程序的运行,导致系统性能下降。

网友A:
可以降低采样频率,根据应用的实际需要设置采样的频率。

网友A:
另外,还可以考虑使用DMA传输采样结果。可以降低CPU开销。

网友A:
将多次ADC转换的结果累积到一个缓冲区中,并在缓冲区填满时才调用回调函数进行处理。
例如,可以在回调函数中对多个采样值进行平均处理,从而减少数据处理的频率。

网友A:
确保HAL_ADC_ConvCpltCallback中的代码执行效率高,避免在回调函数中执行耗时的操作。可以将数据处理移至主循环中,回调函数只负责标记数据准备就绪的状态。

网友A:
如果ADC回调函数确实需要频繁调用,可以降低ADC中断的优先级,使其不会过多干扰其他更重要的中断或任务。

网友A:
另外还可以在ADC有多个通道时,可以使用多通道扫描模式,并在所有通道都完成采样后再触发一次中断,这样可以减少中断的频率。

网友B:
// 初始化ADC和DMA
HAL_ADC_Start_DMA(&hadc, (uint32_t*)adc_buffer, BUFFER_SIZE);

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hadc) {
    // DMA传输完成时调用
    ProcessADCBuffer();
}

void HAL_ADC_ConvHalf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hadc) {
    // DMA传输到一半时调用
    ProcessADCHalfBuffer();
}

void ProcessADCBuffer() {
    // 处理完整的ADC数据缓冲区
}

void ProcessADCHalfBuffer() {
    // 处理半缓冲区的数据
}

网友C:
中断要合理使用,频繁的中断就是会这样

网友D(2024-12-31):
最直接的方式是降低ADC的采样频率

网友E:
导致系统性能下降的操作很多需要重要关注

网友F:
性能下降也有可能是资源不足导致的

网友G:
提高主频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将多次ADC转换的结果累积到一个缓冲区中,并在缓冲区填满时才调用回调函数进行处理。
例如,可以在回调函数 ...

使用队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另外还可以在ADC有多个通道时,可以使用多通道扫描模式,并在所有通道都完成采样后再触发一次中断,这样可 ...

中断时间太短,频繁中断

网友H:
调整ADC的采样周期,可以通过增加 采样时间 或 降低采样频率 来减少ADC转换的次数。
如果系统对实时性要求不高,可以将ADC转换模式切换为 低速模式,或者通过降低采样速度来减少中断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