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新唐M467的LWIP例程多次上电ping才通

楼主(2024-09-01):
不知lwip初始化哪里有问题,单片机也可运行

网友A:
不碉定你的环境,可以先拿numaker 开发板及bsp lwip的例程测试,跑起来正常

网友B:
可能是初始化时间不够,被其他的干扰了

楼主:
我就是用numaker 开发板及bsp lwip的例程测试啊

网友C:
可以試試.
[M467] Modbus TCP client/server demo using CycloneTCP and FreeRTOS
http://forum.nuvoton.com/viewtopic.php?t=11201

网友D:
LWIP的初始化可能不完全或存在顺序错误,导致在首次上电时无法正确建立网络连接。

网友E:
固件或驱动问题

网友F:
在LWIP的代码中增加错误处理和日志记录功能,以便在出现问题时能够快速定位并解决问题。

网友F:
可以尝试多次重启设备

网友G:
M467与新连接的以太网控制器或其他网络相关硬件之间的兼容性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H:
在系统启动过程中,可能存在资源(如内存、中断等)分配不足或冲突的情况,影响LWIP的正常运行。

网友I:
LWIP的配置参数可能设置不当,如缓冲区大小、重试次数等,影响网络通信的稳定性。

网友J:
网络接口的初始化、IP地址的设置、MAC地址的配置等是否正确

网友K:
检查系统启动过程中的资源分配情况,LWIP运行所需的资源(如内存、中断等)得到合理分配,并避免资源冲突。

网友L:
更新固件和驱动

网友M:
调整LWIP的配置参数,如增加缓冲区大小、调整重试次数等

网友N:
这应该是程序配置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