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谈谈影响串扰的因素有哪些

楼主(2024-09-01):
串行干扰:简单来说就是在模拟电路中,一个信号线上的电磁 干扰经过耦合传输到另外一条相邻的信号线上,从而影响到信号线的正常输出。串行信号的干扰大小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下面我和大家简单的聊一下,在工作中遇到的几种因素:1:PCB绘制电路板的时候信号线(SPI,IIC,USART)之间的间距大小:具体的使用经验就是信号线之间的间距越小,串扰越明显,如果说把信号线之间的间距增大的话,干扰就会减小一些,超过一定的距离后,基本上可以消除干扰。
2:信号的变化程序:信号再短时间内发生变化,会带来明显的磁场效应,电平速度变化越快,带来的信号变化也就越快,干扰也会就越强,所以在实际使用中,为了保证性能,通讯速度不易设置太快,减少因此带来的串行干扰。
3:传输介质的影响:传输介质主要是指信号线到参考地的具体,一般介质层度越小,干扰越小。主要是因为耦合度增加,减少的信号层或自荐的干扰。
4:pcb的层数和尺寸,接线端的接线方式等等方面都是i影响串扰的因素,
在实际使用中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我们要通过合理的布局方式、适当的屏蔽和信号隔离的设计来降低干扰。

网友A:
层数越多越好吗

网友B:
当干扰源上的电压变化时,会在被干扰对象上感应出电流,这种由互容引起的耦合称为容性耦合。

网友C:
由于互感引起。一条信号线上的电流变化会在周围产生磁场,如果耦合到另一条信号线上,就会在被干扰信号线上产生感应电压,导致串扰。感性耦合引发的是耦合电压,会对信号造成干扰。

网友D:
信号驱动强度越大,产生的电磁场越强,从而增加串扰。

网友E:
上升边沿时间越小,即信号变化越陡峭,近端串扰越大。但在饱和情况下,上升边沿时间与串扰无关。

网友F:
不合理的电源和地平面分割会导致电流回流路径不顺畅,使得电磁场分布不均匀,从而增加串扰的可能性。

网友G:
信号频率越高,引起的串扰也越大。高频信号的快速变化会导致更大的电磁场变化,从而加剧耦合效应。

网友H:
介质厚度变大时,互容和互感也会变大,导致更大的串扰。因此,在产品设计中,应尽量使用薄介质以减小串扰。

网友I:
信号线平行走线的长度越长,相互之间的电磁耦合时间就越长,串扰也就越严重。因此,在布线时应尽量减小平行走线的长度

网友J:
干扰源上的电流变化产生的磁场,在被干扰对象上引起感应电压

网友:
线间距越大,串扰越小。这是因为增大线间距会减少耦合电容和互感,从而降低串扰。

网友K:
串扰的大小与传输线间的间距成反比。

网友L:
信号线的返回路径如果与相邻信号线的返回路径重叠,会增加串扰。

网友M:
信号的上升沿/下降沿越陡峭,磁场效应越明显,串扰也越严重。

网友N:
杂散电容和互感是串扰的主要来源。电容耦合和电感耦合都会引起串扰。

网友O:
信号路径之间的距离越近,串扰越明显。随着线间距的增加,近端和远端串扰都会减少。当线距大于等于线宽的3倍时,串扰已经很小了。

网友P:
电路板的层叠结构会影响信号走线之间的耦合程度。如果相邻信号层之间的距离较小且没有足够的隔离措施,串扰会增加。尽量使用电源平面或地平面来隔离两个信号层,如果两个信号层不得相邻,采用垂直布线可以减少串扰

网友Q:
带有短截线的PCB过孔会产生反射,从而产生振铃,进而引发串扰。随着数据速率的增加,上升时间也会缩短,根据法拉第定律,串扰也会相应增加。

网友R:
信号传输线的终端负载阻抗与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不匹配时,会导致信号反射。

网友S:
不当的终端匹配会导致信号反射,增加串扰的风险。

网友T:
交错布局比平行布局的串扰小。

网友J:
远端串扰不容易饱和

网友U:
信号路径之间的距离越近,串扰越明显。随着线间距的增大,无论是近端还是远端串扰都将减小。一般来说,当线间距大于等于线宽的3倍时,串扰已经很小。

网友M:
信号瞬间变化会带来明显的磁场效应。信号的上升沿/下降沿越陡峭,串扰越明显。

网友V:
增大信号之间的间距:常见的就是3W或者3H,高速信号常见就是5H或者7H。

网友W:
信号线平行铺设的长度越长,串扰越严重。尽量减少平行布线的长度可以降低串扰。

网友X:
耦合长度越长,串扰越大。近端串扰很容易饱和,远端串扰不容易饱和

网友Y:
信号的瞬时变化会带来明显的磁场效应。信号的上升/下降沿越陡峭,串扰越明显。

网友Z:
信号频率越高,电磁场的影响越强,串扰也越严重。

网友AA:
信号线在不同层的布线也会影响串扰。例如,信号线在内部层比在表面层更容易受到串扰。

网友AB:
信号频率越高,其电磁场的变化就越快,产生的串扰也就越容易被感知且越严重。在高频电路中,串扰问题往往更加突出。

网友AC:
由于寄生电容的存在,当两条信号线或电路物理接近时,会形成电容。一条信号线上的电压变化会耦合电流到另一条信号线上,产生串扰。容性耦合引发的是耦合电流,导致被干扰信号线上产生噪声。

网友AD:
干扰源上电流变化产生的磁场在被干扰物体上产生感应电压

网友AE:
增加线间距离可以显著减少串扰。

网友AF:
信号的瞬时变化会带来明显的磁场效应。信号的上升/下降沿越陡峭,串扰越明显

网友AG:
层叠设计不当可能会导致串扰问题。例如,信号层和参考层的排列方式、层数等都会影响串扰。

网友Q:
近端串扰未饱和时,上升边越小,串扰越大。远端串扰上升边越小,串扰越大

网友AH:
信号路径之间的距离是影响串扰的重要因素。间距越小,相邻信号线之间的电场和磁场相互作用越强,串扰越明显。一般来说,随着线间距的增大,近端串扰和远端串扰都会减小。当线间距大于等于线宽的 3 倍时,串扰通常已经较小,可以基本忽略

网友AI:
信号路径之间的距离越近,串扰越明显。随着线间距的增大,无论是近端还是远端串扰都将减小。当线间距大于等于线宽的3倍时,串扰已经很小。

网友AJ:
信号的频率越高,串扰的可能性越大。这是因为高频信号的电磁场更强,更容易引起串扰。

网友AK:
信号路径之间的距离越近,串扰越明显。随着线间距的增大,无论是近端还是远端串扰都将减小,当线间距大于等于线宽的3倍时串扰已经很小

网友J:
合适的终端电阻可以减少信号反射,从而降低串扰。

网友AL:
电源和接地层的不合理划分将导致电流回路不顺畅,导致电磁场分布不均匀,从而增加串扰的可能性。

网友AM:
增加线之间的距离可以显著降低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