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学习记录——通用定时器(三)

楼主(2024-09-02):
AT32F403A通用定时器03
一、输出部分
比较通道的输出部分
TMR的输出部分由比较器输出控制构成, 输出可编程周期占空比极性的信号。
1.PWM模式A
PWM_ModeA(向上计数)
PWM模式A向上计数时:
如果CVAL(计数值)<CxDT(比较值),CxROW(输出信号)为有效电平
如果CVAL(计数值) ≥ CxDT(比较值),CxROW(输出信号)为无效电平
PWM_ModeA(向下计数)
PWM模式A向下计数时:
如果CVAL(计数值)>CxDT(比较值),CxROW(输出信号)为无效电平
如果CVAL(计数值) ≤ CxDT(比较值),CxROW(输出信号)为有效电平
2.PWM模式B
PWM_ModeB(向上计数)
PWM模式B向上计数时:
如果CVAL(计数值)<CxDT(比较值),CxROW(输出信号)为无效电平
如果CVAL(计数值) ≥ CxDT(比较值),CxROW(输出信号)为有效电平
PWM_ModeB(向下计数)
PWM模式B向下计数时:
如果CVAL(计数值)>CxDT(比较值),CxROW(输出信号)为有效电平
如果CVAL(计数值) ≤ CxDT(比较值),CxROW(输出信号)为无效电平
3.强制输出模式
此时,CxROW(输出信号)的电平被强制输出为所配置的电平,与计数值无关。
注:输出信号不依赖与比较结果,但通道标志位和DMA请求仍依赖于比较结果。
4.输出比较模式
当CVAL(计数值)与CxDT(比较值)匹配时,CxROW(输出信号)可强制输出有效电平、无效电平或进行电平翻转。
输出比较模式(电平翻转)
以“电平翻转”为例,当CVAL(计数值) = CxDT(比较值)时,CxROW(输出信号)进行一次翻转
注:此时,当CVAL(计数值)达到TMR_PR(周期值)时,CxROW(输出信号)的电平保持不变
5.单周期模式
单周期模式
仅在当前周期内进行比较,完成当前计数后,TMREN清零,因此仅输出一个脉冲
6.快速输出模式
CxROW(输出信号)的电平在计数周期开始时发生变化,CVAL(计数值)与CxDT(比较值)的结果将提前决定CxROW(输出信号)的电平状态。
二、案例
1.TMR联合DMA
(1)功能
产生一个100kHz的PWM波,占空比按照{10%,10%,20%,20%,30%,30%,40%,40%,50%,50%,60%,60%,70%,70%,80%,80%,90%,90%}变化。
(2)配置
介绍

使用TMR1的通道1产生PWM,利用DMA向C1DT传输不同的比较值
步骤

①启用TMR1,选择通道1输出;
②根据频率(100kHz)设置周期值为2399,并根据第一个占空比(10%)设置比较值为240;
③使能DMA请求,方向为内存到外设
④生成代码。
(3)代码
main.c
#include "at32f403a_407_wk_config.h"
#include "wk_system.h"

/* 定义不同占空比对应的比较值 */
uint16_t src_buffer[18] = {240, 240, 480, 480, 720, 720, 960, 960, 1200, 1200, 1440, 1440, 1680, 1680, 1920, 1920, 2160, 2160};

int main(void)
{
  wk_system_clock_config();
  wk_periph_clock_config();
  wk_nvic_config();
  wk_timebase_init();
  wk_dma1_channel5_init();
  wk_dma_channel_config(DMA1_CHANNEL5,
                        (uint32_t)&TMR1->c1dt, //外设地址
                        DMA1_CHANNEL5_MEMORY_BASE_ADDR,
                        DMA1_CHANNEL5_BUFFER_SIZE);
  dma_channel_enable(DMA1_CHANNEL5, TRUE);
  wk_tmr1_init();

  while(1)
  {

  }
}
at32f403a_407_wk_config.c
#include "at32f403a_407_wk_config.h"

void wk_system_clock_config(void)
{
  crm_reset();
  crm_clock_source_enable(CRM_CLOCK_SOURCE_LICK, TRUE);
  while(crm_flag_get(CRM_LICK_STABLE_FLAG) != SET)
  {
  }
  crm_clock_source_enable(CRM_CLOCK_SOURCE_HICK, TRUE);
  while(crm_flag_get(CRM_HICK_STABLE_FLAG) != SET)
  {
  }
  crm_pll_config(CRM_PLL_SOURCE_HICK, CRM_PLL_MULT_60, CRM_PLL_OUTPUT_RANGE_GT72MHZ);
  crm_clock_source_enable(CRM_CLOCK_SOURCE_PLL, TRUE);
  while(crm_flag_get(CRM_PLL_STABLE_FLAG) != SET)
  {
  }
  crm_ahb_div_set(CRM_AHB_DIV_1);
  crm_apb2_div_set(CRM_APB2_DIV_2);
  crm_apb1_div_set(CRM_APB1_DIV_2);
  crm_auto_step_mode_enable(TRUE);
  crm_sysclk_switch(CRM_SCLK_PLL);
  while(crm_sysclk_switch_status_get() != CRM_SCLK_PLL)
  {
  }
  crm_auto_step_mode_enable(FALSE);
  system_core_clock_update();
}

void wk_periph_clock_config(void)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DMA1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IOMUX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B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TMR1_PERIPH_CLOCK, TRUE);
}

void wk_nvic_config(void)
{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NVIC_EncodePriority(NVIC_GetPriorityGrouping(), 15, 0));
}

void wk_tmr1_init(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tmr_output_config_type tmr_output_struct;
  tmr_brkdt_config_type tmr_brkdt_struct;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8;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tmr_base_init(TMR1, 2399, 0);
  tmr_cnt_dir_set(TMR1, TMR_COUNT_UP);
  tmr_clock_source_div_set(TMR1, TMR_CLOCK_DIV1);
  tmr_repetition_counter_set(TMR1, 0);
  tmr_period_buffer_enable(TMR1, FALSE);

  tmr_sub_sync_mode_set(TMR1, FALSE);
  tmr_primary_mode_select(TMR1, TMR_PRIMARY_SEL_RESET);

  tmr_overflow_request_source_set(TMR1, TRUE);

  tmr_output_struct.oc_mode = TMR_OUTPUT_CONTROL_PWM_MODE_A;
  tmr_output_struct.oc_output_state = TRUE;
  tmr_output_struct.occ_output_state = FALSE;
  tmr_output_struct.oc_polarity = TMR_OUTPUT_ACTIVE_HIGH;
  tmr_output_struct.occ_polarity = TMR_OUTPUT_ACTIVE_HIGH;
  tmr_output_struct.oc_idle_state = FALSE;
  tmr_output_struct.occ_idle_state = FALSE;
  tmr_output_channel_config(TMR1, TMR_SELECT_CHANNEL_1, &tmr_output_struct);
  tmr_channel_value_set(TMR1, TMR_SELECT_CHANNEL_1, 240);
  tmr_output_channel_buffer_enable(TMR1, TMR_SELECT_CHANNEL_1, FALSE);

  tmr_output_channel_immediately_set(TMR1, TMR_SELECT_CHANNEL_1, FALSE);

  tmr_brkdt_struct.brk_enable = FALSE;
  tmr_brkdt_struct.auto_output_enable = FALSE;
  tmr_brkdt_struct.brk_polarity = TMR_BRK_INPUT_ACTIVE_LOW;
  tmr_brkdt_struct.fcsoen_state = FALSE;
  tmr_brkdt_struct.fcsodis_state = FALSE;
  tmr_brkdt_struct.wp_level = TMR_WP_OFF;
  tmr_brkdt_struct.deadtime = 0;
  tmr_brkdt_config(TMR1, &tmr_brkdt_struct);

  tmr_dma_request_enable(TMR1, TMR_OVERFLOW_DMA_REQUEST, TRUE);
  tmr_output_enable(TMR1, TRUE);

  tmr_counter_enable(TMR1, TRUE);
}

void wk_dma1_channel5_init(void)
{
  dma_init_type dma_init_struct;

  dma_reset(DMA1_CHANNEL5);
  dma_default_para_init(&dma_init_struct);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DIR_MEMORY_TO_PERIPHERAL;
  dma_init_struct.memory_data_width = DMA_MEMORY_DATA_WIDTH_HALFWORD;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_enable = TRUE;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data_width = DMA_PERIPHERAL_DATA_WIDTH_HALFWORD;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inc_enable = FALSE;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_struct.loop_mode_enable = TRUE;
  dma_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_struct);

  dma_flexible_config(DMA1, FLEX_CHANNEL5, DMA_FLEXIBLE_TMR1_OVERFLOW);

}

void wk_dma_channel_config(dma_channel_type* dmax_channely, uint32_t peripheral_base_addr, uint32_t memory_base_addr, uint16_t buffer_size)
{

  dmax_channely->dtcnt = buffer_size;
  dmax_channely->paddr = peripheral_base_addr;
  dmax_channely->maddr = memory_base_addr;
}
at32f403a_407_wk_config.h
#ifndef __AT32F403A_407_WK_CONFIG_H
#define __AT32F403A_407_WK_CONFIG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clude "at32f403a_407.h"

#define DMA1_CHANNEL5_BUFFER_SIZE   18
#define DMA1_CHANNEL5_MEMORY_BASE_ADDR   (uint32_t)src_buffer  //内存地址

void wk_system_clock_config(void);
void wk_periph_clock_config(void);
void wk_nvic_config(void);
void wk_tmr1_init(void);
void wk_dma1_channel5_init(void);
void wk_dma_channel_config(dma_channel_type* dmax_channely, uint32_t peripheral_base_addr, uint32_t memory_base_addr, uint16_t buffer_size);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4)现象
使用逻辑分析仪测量输出波形为100kHz的PWM,占空比从10%到90%变化。
2.正交输出
(1)功能
输出相位差为90°的PWM波。
(2)配置
介绍

利用输出比较模式的电平翻转功能使TMR3的通道1通道2输出相互正交的PWM波:
PA6---PWM 500kHz 50%;
PA7---PWM 500kHz 50%。
步骤
①启用TMR3,选择“通道1输出”和“通道2输出”;

②根据所需频率占空比设置周期值和通道数据,输出模式选择“切换CxROW”;
③PA6和PA7选择复用功能模式;
④生成代码。
(3)代码
main.c
#include "at32f403a_407_wk_config.h"

int main(void)
{
  wk_system_clock_config();
  wk_periph_clock_config();
  wk_nvic_config();
  wk_timebase_init();
  wk_tmr3_init();

  while(1)
  {

  }
}
at32f403a_407_wk_config.c
#include "at32f403a_407_wk_config.h"

void wk_system_clock_config(void)
{
  crm_reset();
  crm_clock_source_enable(CRM_CLOCK_SOURCE_LICK, TRUE);
  while(crm_flag_get(CRM_LICK_STABLE_FLAG) != SET)
  {
  }
  crm_clock_source_enable(CRM_CLOCK_SOURCE_HICK, TRUE);
  while(crm_flag_get(CRM_HICK_STABLE_FLAG) != SET)
  {
  }
  crm_pll_config(CRM_PLL_SOURCE_HICK, CRM_PLL_MULT_60, CRM_PLL_OUTPUT_RANGE_GT72MHZ);
  crm_clock_source_enable(CRM_CLOCK_SOURCE_PLL, TRUE);
  while(crm_flag_get(CRM_PLL_STABLE_FLAG) != SET)
  {
  }
  crm_ahb_div_set(CRM_AHB_DIV_1);
  crm_apb2_div_set(CRM_APB2_DIV_2);
  crm_apb1_div_set(CRM_APB1_DIV_2);
  crm_auto_step_mode_enable(TRUE);
  crm_sysclk_switch(CRM_SCLK_PLL);
  while(crm_sysclk_switch_status_get() != CRM_SCLK_PLL)
  {
  }
  crm_auto_step_mode_enable(FALSE);
  system_core_clock_update();
}

void wk_periph_clock_config(void)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IOMUX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B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TMR3_PERIPH_CLOCK, TRUE);
}

void wk_nvic_config(void)
{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NVIC_EncodePriority(NVIC_GetPriorityGrouping(), 15, 0));
}

void wk_tmr3_init(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tmr_output_config_type tmr_output_struct;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6;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7;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tmr_base_init(TMR3, 9, 23);
  tmr_cnt_dir_set(TMR3, TMR_COUNT_UP);
  tmr_clock_source_div_set(TMR3, TMR_CLOCK_DIV1);
  tmr_period_buffer_enable(TMR3, FALSE);

  tmr_sub_sync_mode_set(TMR3, FALSE);
  tmr_primary_mode_select(TMR3, TMR_PRIMARY_SEL_RESET);
  tmr_output_struct.oc_mode = TMR_OUTPUT_CONTROL_SWITCH;
  tmr_output_struct.oc_output_state = TRUE;
  tmr_output_struct.occ_output_state = FALSE;
  tmr_output_struct.oc_polarity = TMR_OUTPUT_ACTIVE_HIGH;
  tmr_output_struct.occ_polarity = TMR_OUTPUT_ACTIVE_HIGH;
  tmr_output_struct.oc_idle_state = FALSE;
  tmr_output_struct.occ_idle_state = FALSE;
  tmr_output_channel_config(TMR3, TMR_SELECT_CHANNEL_1, &tmr_output_struct);
  tmr_channel_value_set(TMR3, TMR_SELECT_CHANNEL_1, 0);
  tmr_output_channel_buffer_enable(TMR3, TMR_SELECT_CHANNEL_1, FALSE);

  tmr_output_struct.oc_mode = TMR_OUTPUT_CONTROL_SWITCH;
  tmr_output_struct.oc_output_state = TRUE;
  tmr_output_struct.occ_output_state = FALSE;
  tmr_output_struct.oc_polarity = TMR_OUTPUT_ACTIVE_HIGH;
  tmr_output_struct.occ_polarity = TMR_OUTPUT_ACTIVE_HIGH;
  tmr_output_struct.oc_idle_state = FALSE;
  tmr_output_struct.occ_idle_state = FALSE;
  tmr_output_channel_config(TMR3, TMR_SELECT_CHANNEL_2, &tmr_output_struct);
  tmr_channel_value_set(TMR3, TMR_SELECT_CHANNEL_2, 5);
  tmr_output_channel_buffer_enable(TMR3, TMR_SELECT_CHANNEL_2, FALSE);

  tmr_counter_enable(TMR3, TRUE);
}
(4)现象
逻辑分析仪测量PA6和PA7,产生相位差为90°的正交PWM。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文中如有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参考资料:
《RM_AT32F403A_407_CH_V2.06》的14.2通用定时器(TMR2到TMR5)https://www.arterytek.com/file/download/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