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A0,2个互补的PWM信号,它们可以动态调整相位差吗?

楼主(2024-09-02):
HC32F4A0,2个互补的PWM信号,它们可以动态调整相位差吗?

比如用Timer6,或TIMER4,
有2个互补的PWM信号,同频率,然后可以调相位吗?类似移相。
比如现在是35度移相,等一下是78度移相。

可以实现吗?
可以提供一个软件demo吗?

网友A:
可以动态调整相位差

网友A:
这种功能在需要精确控制电机、电源转换或其他需要相位差调节的应用中非常有用。

网友A:
参考具体的硬件手册或数据手册。

网友B:
是的,HC32F4A0系列微控制器可以通过Timer6或Timer4模块实现两个互补PWM信号的动态相位调整。

网友C:
具体来说,你可以使用Timer的比较输出模式来生成PWM信号,并通过调整比较寄存器的值来实现相位差的动态调整

网友D:
选择Timer6或Timer4模块。配置为PWM模式,设置周期和初始占空比

网友E:
配置Timer的互补输出通道,使其生成互补的PWM信号

网友F:
通过修改比较寄存器的值来调整两个PWM信号的相位差

网友G:
TIMER6->CCR1 和 TIMER6->CCR2 分别控制两个互补PWM信号的占空比通过调整 CCR1 和 CCR2 的值,可以实现相位差的动态调整

网友H:
小华不应该是有相关的例程吗

网友I:
可以通过修改CCR1和R2实现改变相位差的

网友J:
调整CCR的话,就可以互补信号

网友K:
我记得官方是有互补的例程的啊?没去官网找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TIMER6->CCR1 和 TIMER6->CCR2 分别控制两个互补PWM信号的占空比通过调整 CCR1 和 CCR2 的值,可以实现相位 ...

TIMER6->CCR1 和 TIMER6->CCR2 ,
是哪2个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通过修改CCR1和R2实现改变相位差的

TIMER6->CCR1 和 TIMER6->CCR2 ,
是哪2个寄存器?

网友L:
比如现在是35度移相,等一下是78度移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