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82F RF 问题

楼主(2024-09-02):
        我想要移植Nimble到CH582上,但是Freertos的例程里面说ble不建议和freertos共存。我想要单独使用不跑循环的RF相关接口,请问有没有相关教程或者方法?

网友:
CH582提供的demo都是有跑tmos操作系统的,添加其他外设功能可以通过tmos处理。
不建议再跑frtos系统,暂无单跑BLE不跑tmos的参考demo。

网友A:
还是用官方的例程基础上修改吧,不然真的会有奇葩事情发生

网友B:
我看好像没有裸机版本的BLE例程吧

网友C:
这种好像都是用的RTOS的吧

网友D:
你说这个Nimble是什么?也是一款蓝牙协议栈吗?

网友E:
你试试用FREERTOS呗,共存也不一定会有问题的

网友F:
这种好像都是要用RTOS的我看,所以还是试试用RTOS来弄吧

网友G:
你这个要是协议栈的话,其实直接移植就好了,不用原来的呗,是不是这么理解

网友H:
估计没有这么个操作的,主要是都是用rtos而且CH582好像也不支持单跑BLE的裸机版本

网友I:
还是要用TMOS的,这个我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J:
你试试强加上去吧,看看是否能正常运行吧,我觉得只能这样了

网友K(2025-02-09):
最直接的做法就是让 NimBLE 在一个 独立的任务 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