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ADC共模输入电压的疑问

楼主:
如下图片红色框所示,为AD4022的“common-mode input range”。我的实际电路是ADC的正端输入待采集的电压,负端是通过电阻接GND。我的疑问主要有以下3点:
1. 如果共模输入范围按表格所示,那ADC实际的共模电压输入范围很窄呀。在参考电压为2.5V的情况下,ADC两输入端对GND的输入电压范围都仅为1.125V~1.375V;
2. ADC的共模电压输入范围和运放的共模电压输入范围是同样的理解吗?
3. 这个ADC现在实际测量发现,低于1.25V,采集就不准。高于1.25V采集都是准的,比如1.5V采集是准的。而按照表格共模输入电压的范围显示,最大值为VREV/2+0.125=1.375。所以按照这个逻辑,超过1.375V是采不准的,而实际情况是1.5V可以采集正确。
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2024-09-02):
共模模式,比较适合那种桥式电路
如果你当单端来用,也是可以,自己多调试。lm358,5V供电,能输入出4.0V以上,超出了手册的范围。
这种差分结构,比较适合传感器,引线很长,两根引线上的同相信号被抑制掉了。例如50hz。

网友B:
这个ADC输入范围:0~VREF。由于是差分输入,因为相对就是-VREF~+VREF.
为了能实现上述输入范围,则0输入电压是都输入VREF/2,否则不能保证,所以就说共模输入是VREF/2。

网友C:
Vcom=(V++V-)1/2,说白了就是V+和V-要以这个Vcom为中心点上下摆动,这个中心点自然变化不能太大

网友D:
lz 的困惑我看懂了。如果是我,也会产生 lz 前两点描述的疑问。
它这里“common-mode input range” 的意义确实和平时不一样。

如果抛开这句话不管,其他表述就正常了。
把手册通篇看下来,两个输入脚各自的电压都在 0 ~ ref 之间,这范围内都是允许的。
这一点应当没问题。

至于第3点,1.5v 以上正常,应当是意料之中。
低于 1.25v 应当也没问题。如果有问题,还需要核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的困惑我看懂了。如果是我,也会产生 lz 前两点描述的疑问。
它这里“common-mode input range” 的意义 ...

大佬,你好,我的实际电路就是按以下仿真图片来设计的,但是当我电路的IN+输入电压小于1.25V时(IN-接GND),输出是不准确的,而IN+大于1.25V时,输出是准确的。
另外,仿真在IN+=170mV(小于1.25V)时,输出是准确的,问题出在哪里呢?谢谢!

网友D:
手册 p22,Differential Input Considerations 小节里,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differential input signals must be truly antiphase in nature, 180° out
of phase, which is required to keep the common-mode voltage of
the input signal within the specified range around VREF/2, as
shown in Table 1.

也就是说,输入信号不能是单端的,你把 -in 接地是不对的。要把单端转成差分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册 p22,Differential Input Considerations 小节里,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differential ...

明白了,这个ADC只能真差分输入,而仿真是可以单端的,估计是仿真模型有误。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