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STM32实现蓝牙通信

楼主(2024-09-02):
实现蓝牙通信需要以下步骤:

配置蓝牙模块:首先需要连接蓝牙模块到STM32开发板上,一般使用UART或SPI接口进行连接。然后需要配置蓝牙模块的参数,例如波特率、蓝牙名称、工作模式等。

初始化USART:在STM32中,使用USART进行蓝牙模块的通信。我们需要初始化USART的参数,例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

以下是一个例子,展示了如何使用STM32实现蓝牙通信: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 定义蓝牙模块使用的USART接口
#define USARTx                           USART2
#define USARTx_CLK                       RCC_APB1Periph_USART2
#define USARTx_CLK_INIT                  RCC_APB1PeriphClockCmd
#define USARTx_IRQn                      USART2_IRQn
#define USARTx_IRQHandler                USART2_IRQHandler

// 定义蓝牙发送和接收的缓冲区大小
#define BLE_TX_BUFFER_SIZE               100
#define BLE_RX_BUFFER_SIZE               100

// 定义蓝牙发送和接收的缓冲区
char ble_tx_buffer[BLE_TX_BUFFER_SIZE];
char ble_rx_buffer[BLE_RX_BUFFER_SIZE];

// 定义蓝牙发送和接收的索引
uint8_t ble_tx_index = 0;
uint8_t ble_rx_index = 0;

// 初始化蓝牙模块
void ble_init(void) {
  // 配置蓝牙模块的参数,例如波特率、蓝牙名称等
  // ...

  // 初始化USART接口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USARTx, &USART_InitStructure);

  // 启用USART接口
  USART_Cmd(USARTx, ENABLE);

  // 配置USART接口的中断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x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允许USART接口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x, USART_IT_RXNE, ENABLE);
}

// 发送数据到蓝牙模块
void ble_send(const char* data) {
  strcpy(ble_tx_buffer, data);

  // 发送数据
  while (*ble_tx_buffer) {
    USART_SendData(USARTx, (uint16_t)(*ble_tx_buffer++));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 接收数据从蓝牙模块
void ble_receive(void)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x, USART_IT_RXNE) != RESET) {
    char data = (char)USART_ReceiveData(USARTx);

    // 如果接收到'\n'字符,则表示一条完整的消息接收完毕
    if (data == '\n') {
      ble_rx_buffer[ble_rx_index] = '\0';

      // 处理接收到的消息
      printf("Received: %s\n", ble_rx_buffer);

      // 清空接收缓冲区
      memset(ble_rx_buffer, 0, BLE_RX_BUFFER_SIZE);
      ble_rx_index = 0;
    } else {
      ble_rx_buffer[ble_rx_index++] = data;
    }
  }
}

// USART中断处理函数
void USARTx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x, USART_IT_RXNE) != RESET) {
    ble_receive();
  }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蓝牙模块
  ble_init();

  while (1) {
    // 发送数据到蓝牙模块
    ble_send("Hello, Bluetooth!\n");

    // 延时一段时间
    for (int i = 0; i < 1000000; i++);

    // 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ble_receive();
  }
}

在上面的代码中,我们首先需要配置蓝牙模块的参数,例如波特率、蓝牙名称等。然后使用USART初始化蓝牙模块的通信接口,并配置中断使能。接着,我们定义了发送和接收的缓冲区以及索引,并实现了发送和接收的函数。

在主函数中,我们首先将初始化蓝牙模块,然后循环发送数据到蓝牙模块并处理接收到的数据。发送数据使用ble_send函数,接收数据使用ble_receive函数。在ble_receive函数中,我们判断接收到的字符是否为换行符\n,如果是,则表示一条完整的消息接收完毕,我们可以对接收到的消息进行处理。

以上是一个简单的用于STM32实现蓝牙通信的示例代码,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和扩展。希望对你有帮助!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401_85258012/article/details/141497917

网友A:
这是驱动蓝牙模块?

网友A:
好多蓝牙模块是UART透传。

网友B(2024-12-31):
蓝牙模块一般通过UART或SPI接口连接到STM32。

网友C:
使用STM32实现蓝牙通信

网友D:
蓝牙传输非常不错的id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