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IIT6配置CAN如何同时接收标准帧和扩展帧?

楼主(2024-09-02):
STM32H743IIT6配置CAN如何同时接收标准帧和扩展帧?

网友A:
在STM32H743IIT6上配置CAN同时接收标准帧和扩展帧,可以通过以下步骤实现:

1. 初始化CAN外设
首先,配置CAN外设的初始化结构体CAN_HandleTypeDef。在初始化过程中,需要配置CAN模式、波特率等参数。以下是一个基本的初始化示例:
CAN_HandleTypeDef hcan1;

void CAN1_Init(void)
{
    hcan1.Instance = CAN1;
    hcan1.Init.Prescaler = 16; // 设置波特率分频器
    hcan1.Init.Mode = CAN_MODE_NORMAL; // 正常模式
    hcan1.Init.SyncJumpWidth = CAN_SJW_1TQ;
    hcan1.Init.TimeSeg1 = CAN_BS1_8TQ;
    hcan1.Init.TimeSeg2 = CAN_BS2_1TQ;
    hcan1.Init.TimeTriggeredMode = DISABLE;
    hcan1.Init.AutoBusOff = DISABLE;
    hcan1.Init.AutoWakeUp = DISABLE;
    hcan1.Init.AutoRetransmission = ENABLE;
    hcan1.Init.ReceiveFifoLocked = DISABLE;
    hcan1.Init.TransmitFifoPriority = DISABLE;

    if (HAL_CAN_Init(&hcan1) != HAL_OK)
    {
        // 初始化失败处理
        Error_Handler();
    }
}

网友A:
2. 配置CAN过滤器
为了同时接收标准帧和扩展帧,您需要设置CAN过滤器以允许这两种帧格式。可以配置一个过滤器来接收所有标准帧和扩展帧:
void CAN_FilterConfig(void)
{
    CAN_FilterTypeDef sFilterConfig;

    sFilterConfig.FilterBank = 0; // 使用过滤器0
    sFilterConfig.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sFilterConfig.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sFilterConfig.FilterIdHigh = 0x0000; // ID高位
    sFilterConfig.FilterIdLow = 0x0000; // ID低位
    sFilterConfig.FilterMaskIdHigh = 0x0000; // 掩码高位
    sFilterConfig.FilterMaskIdLow = 0x0000; // 掩码低位
    sFilterConfig.FilterFIFOAssignment = CAN_RX_FIFO0; // 选择接收FIFO0
    sFilterConfig.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sFilterConfig.SlaveStartFilterBank = 14; // 对于单CAN设置为14

    if (HAL_CAN_ConfigFilter(&hcan1, &sFilterConfig) != HAL_OK)
    {
        // 配置过滤器失败处理
        Error_Handler();
    }
}

此配置允许CAN接收所有标准帧和扩展帧,无论其ID是什么。可以根据需要调整FilterIdHigh、FilterIdLow、FilterMaskIdHigh和FilterMaskIdLow来设置特定的过滤器规则。

网友A:
3. 启动CAN并启用中断接收
配置完成后,启动CAN,并启用接收中断:
void CAN_Start(void)
{
    if (HAL_CAN_Start(&hcan1) != HAL_OK)
    {
        // 启动失败处理
        Error_Handler();
    }

    if (HAL_CAN_ActivateNotification(&hcan1, CAN_IT_RX_FIFO0_MSG_PENDING) != HAL_OK)
    {
        // 启用中断失败处理
        Error_Handler();
    }
}

4. 接收CAN消息
在CAN中断处理函数中,接收消息并处理:
void HAL_CAN_RxFifo0MsgPendingCallback(CAN_HandleTypeDef *hcan)
{
    CAN_RxHeaderTypeDef RxHeader;
    uint8_t RxData[8];

    if (HAL_CAN_GetRxMessage(hcan, CAN_RX_FIFO0, &RxHeader, RxData) != HAL_OK)
    {
        // 接收消息失败处理
        Error_Handler();
    }

    // 根据RxHeader.StdId或RxHeader.ExtId处理不同的ID
    if (RxHeader.IDE == CAN_ID_STD)
    {
        // 处理标准帧
    }
    else if (RxHeader.IDE == CAN_ID_EXT)
    {
        // 处理扩展帧
    }
}

网友A:
这样,你就能够在STM32H743IIT6上同时接收标准帧和扩展帧。

网友B:
在STM32H743IIT6微控制器上配置CAN接口以同时接收标准帧和扩展帧,需要正确设置CAN过滤器和接收缓冲区。

网友C:
首先,初始化CAN外设,包括设置波特率、模式(正常模式、环回模式等)、中断等。

网友D:
为了同时接收标准帧和扩展帧,需要配置CAN过滤器。可以使用掩码模式或列表模式来配置过滤器。

网友E:
一般就通过协议呗,然后启动CAN接收,并使能接收中断。

网友F:
帧数据里不是有帧的类型信息吗?

网友F:
使用同一个网络,为啥不用相同的协议通讯呢?

网友G:
其实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接收到的CAN消息,来实现标准帧和扩展帧的。

网友H:
你可以在STM32H743IIT6微控制器上配置CAN接口,使其能够同时接收标准帧和扩展帧。确保在实际应用中根据具体需求调整波特率、过滤器配置和中断处理逻辑。

网友I:
这个是应该有协议的吧?用协议应该能区分标准帧和扩展帧吧

网友J:
这扩展帧和标准帧是两个协议吗?

网友K:
我觉得可以统一一下通讯协议吧,应该就会好很多

网友L:
一般情况是使用CAN的寄存器,并且配置过滤器应该就行

网友M:
STM32H743IIT6配置CAN如

网友N:
配置CAN如何同接收

网友O:
can有标准的API嘛?

网友P:
STM32H743IIT6配置CAN

网友Q:
标准帧和扩展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