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当io引脚接0v时,stm32h750 ADC获取值跳动特别大。接上待测电量直接就是满值,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楼主(2024-09-02):
当io引脚接0v时,stm32h750 ADC获取值跳动特别大。接上待测电量直接就是满值,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参考电压不稳定或设置不正确

网友B:
如果参考电压设置过高,即使输入电压很低,ADC的转换结果也可能接近或达到满值。

网友C:
输入信号可能存在噪声或干扰,导致ADC在采样时捕捉到不稳定的电压值。

网友D:
ADC的配置参数(如分辨率、采样率、采样保持时间等)设置不当

网友E: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F:
在ADC输入前增加滤波电路,以滤除输入信号中的噪声和干扰。
检查输入信号路径上的电阻、电容等元件是否选择合适,并确保连接良好。

网友F:
如果内置ADC的性能无法满足要求,可以考虑使用外部ADC芯片来提高测量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G(2024-12-31):
确保 ADC 输入始终连接到一个有效电压源或信号源,避免空闲时处于浮空状态。

网友H:
稳定adc非常重要

网友I:
校准一下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