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45: PDR必须直连VDD或VSS吗?

楼主(2024-09-02):
PDR必须直连VDD或VSS,还是可以通过上下拉电阻配置

网友A:
STM32的PDR_ON是Power Down Reset的缩写,是一种复位方式。当PDR_ON被使能时,当芯片电源电压降到以下特定电压值时,系统会自动复位

网友A:
所以不管是上拉还是下拉,看你需求了。

网友B:
PDR通常是指在电源下降或不稳定时产生复位信号的电路。PDR电路的设计和连接方式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和芯片设计来确定。

网友C:
在大多数情况下,PDR电路需要直接连接到电源电压(VDD)和地(VSS),以确保在电源电压下降或不稳定时能够正确地检测到电源状态并产生复位信号。

网友D:
PDR电路需要直接感知电源电压的变化,以便在电源电压低于某个阈值时触发复位。

网友E:
在某些设计中,PDR电路的输入可能可以通过上下拉电阻进行配置,但这通常是为了确保在没有外部信号输入时,PDR输入能够稳定在一个已知的状态(例如,通过上拉电阻连接到VDD或通过下拉电阻连接到VSS)。这种配置并不改变PDR电路需要直接感知电源电压变化的基本要求。

网友F:
PDR电路通常需要直接连接到VDD和VSS,以确保能够正确地检测电源状态并产生复位信号。

网友G:
上下拉电阻的配置可能用于其他目的,但不会改变PDR电路直接连接到电源的基本要求。

网友H:
在具体应用中,应参考芯片的数据手册或设计指南来确定PDR电路的正确连接方式。

网友I:
一般就参考官方的开发板例子不就好了吗

网友J:
这个好像跟软件没啥关系,直接是硬件是设计,你可以直接预留上下拉,哪个好使用哪个呗

网友K:
一般都是用正点原子的参考电路,基本稳妥

网友L:
下拉电阻配置

网友M:
如果对MCU复位有要求可以连接,如果没有要求可以不连接的

网友N:
PDR必须直连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