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ubeAI如何加载caffe模型

楼主(2024-09-02):
请问CubeAI如何加载caffe模型?

我这里有namexxx.caffemodel 和namexxx.prototxt 文件,在cubeAI network加载模型时,只有TF,keras,unnx三个选择,没有caffe。 请问需要转换工具才能加载吗?

网友A:
说的是这个东西吗

网友B:
CubeAI 是一个用于将深度学习模型部署到嵌入式设备上的工具,它支持TensorFlow、Keras和ONNX模型。如果你手头有Caffe模型(.caffemodel 和 .prototxt 文件),确实需要先将Caffe模型转换为CubeAI支持的格式之一。

网友C:
你可以将Caffe模型转换为ONNX格式,因为ONNX是一个开放的神经网络交换格式,支持多种深度学习框架。

网友D:
你需要安装 onnx 和 onnx-caffe 工具。可以使用pip来安装这些工具:pip install onnx onnx-caffe

网友E:
使用 onnx-caffe 工具将Caffe模型转换为ONNX模型。假设你的Caffe模型文件名为 namexxx.caffemodel 和 namexxx.prototxt,python -m onnx_caffe.bin.convert --model namexxx.prototxt --weights namexxx.caffemodel --output namexxx.onnx

网友F:
你可以使用ONNX工具来验证转换后的模型是否正确:python -m onnx.checker namexxx.onnx

网友G:
使用CubeAI加载ONNX模型: 转换为ONNX格式后,你就可以使用CubeAI来加载和部署这个ONNX模型了。

网友H:
转换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特定的层或操作不支持的情况,这可能需要你手动调整模型结构或使用替代层来实现相同的功能。

网友I:
这个估计网上能有一些操作,但是这个资料确实不多

网友J:
我觉得可以考虑看看官方的资料,应该有说明如果操作吧

网友K:
好像是需要转换工具才行,不然改变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