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QC协议诱骗5V失败?

楼主:
TypeC接口电路,用既支持QC协议又支持PD协议的适配器供电,可以正常输出5V,但是测试中偶发会出现烧后级芯片的现象,芯片耐压6V,因此我怀疑是发生了电压波动。
我模拟使用场景,启停(更改负载大小)、热插拔等操作几千次,用示波器抓取电压波形也没有复现。
想问,诱骗5V QC协议,这个电路是否可行?

网友A(2024-09-02):
CC1 CC2 电阻应该是5.1K啊

网友B(点评):
PD协议是5.1k吧,我这个走的QC协议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QC不使用CC脚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有些适配器同时支持PD和QC,不加这颗电阻就会导致没有5V输出,输出0V

网友:
无论你要用QC还是PD,都是接5.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