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请问一下,两片MCU做主从,主要做算力处理,之间如何连接?

楼主(2024-09-02):
请问一下,两片MCU做主从,主要做算力处理,之间如何连接?

网友A:
看需要的通信速率,速率高就并口,不高就串口后者SPI

网友B(2024-10-28):
在两片MCU(微控制器单元)之间实现主从架构,主要用于算力处理时,通常需要考虑SPI

网友C:
I2C适用于多设备连接,支持多主设备和从设备,但速度相对较慢

网友D:
可以考虑UART,其适用于简单的点对点通信,配置简单,但速度较慢

网友E:
CAN: 适用于汽车电子和工业控制领域,具有高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F:
在主从设备之间进行数据传输时,通常需要定义一个简单的通信协议,以确保数据的可靠传输

网友G:
用Ethernet通讯吧: 适用于需要高速数据传输和长距离通信的场景。

网友H:
在两片MCU之间实现主从架构,主要用于算力处理时,选择合适的通信接口(如SPI、I2C、UART、CAN、Ethernet等)是关键。根据选择的接口,连接方式和数据传输协议也需要相应设计。通过合理的连接和协议设计,可以实现高效、可靠的数据传输和算力处理。

网友I:
我觉得得看你怎么设计,这两片芯片要是用并口也不错哦

网友J:
如果都在一块主板上,其实用并口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吧

网友K:
一般算力处理完的数据大不大,如果不大用串口就行,大的话就得用并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