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国民n32g452低功耗有问

楼主(2024-09-02):
如上图,进入STOP2模式时,把所有外设时钟、GPIO配置成模拟输入(除了jlink下载的2个和1个唤醒源口),所有中断禁止;测试在stop2模式时,还有250ua的功耗,请问还有什么方法降低,目标功耗在10-20ua左右,国民代理FAE和官方Q群这边没人指导,特此发帖咨询,还望有这方面的解答回应。

网友A:
模拟输入?是悬空电平啊 你把所有I/O输出低然后进休眠(记得先delay10s 直接休眠芯片烧不了程序)

网友B:
芯片数据手册里面标的功耗是多少哇?外设关完没有?

网友C:
仿真器不要连接测量,耗电.

网友D:
检查并优化外设配置、禁用中断和唤醒源

网友D:
在MCU的电源引脚附近添加适当的去耦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