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MCU引脚几种模式状态的功耗对比

楼主(2024-09-03):
       产品如果需要进入低功耗,引脚应该设为什么状态,也许都听过要设成什么,但是自己没有去测试过,手上刚好有一块闲置板子,看看MCU在输入下拉、输入浮空、输入上拉模式时,芯片的功耗有什么不一样(功耗大小跟板子上的电路也有关系,这里就在同一块板子同一个芯片上测试)

(1)所有引脚设为输入下拉时,只有B口引脚设为输入浮空,在低功耗模式下的测量电流为64.3uA-62.5uA(有波动);

(3)所有引脚设为输入下拉时,只有B口引脚设为输入下拉,在低功耗模式下的测量电流为51.3uA;

(4)所有引脚设为输入下拉时,只有B口引脚设为输入上拉,在低功耗模式下的测量电流为51.6uA.

(5)在低功耗模式下,所有引脚设为输入下拉时,只有B口引脚设为输入浮空,用示波器测试其中一个引脚(B1脚)在浮空输入的波形如下:
电平在1V以下波动,此时的功耗为63.6 uA,如下图
加入干扰加大B1引脚的电压,功耗会随着增加,如下图:
B1的电压约1.98V以下波动,此时的功耗为93.8 uA
(6)测得此芯片的B1引脚VOH为2.85V,VOL为2.14V,也就是说波动的范围都属于低电平,但确实是导致功耗波动的原因。
输入浮空影响:在输入浮空的情况下,引脚容易受干扰,如果电平一直翻转功耗一直跳动,比正常功耗偏大。

所以在进入低功耗时,引脚都需要有以下的一些操作:
如果管脚未使用,则使能内部下拉电阻;如果管脚设为输入且该管脚被外部设备拉高/低时,则应禁能内部上/下拉电阻;如果管脚作为输入且连接的外部设备处于高阻抗状态,则应使能内部上/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