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为什么串口模块CH340不接电源VCC也能收数据?

楼主(2024-09-02):
这是官方的原理图,我在实际使用中发现,只需要接RXD和GND这两个引脚,电脑就可以接收单片机发过来的数据了,其它引脚全部空着,为什么?这样的话CH340的VCC是完全悬空的,不给芯片供电也能工作?这么神奇的吗。

网友A:
呃 你也说了电脑接到数据了
usb 5V 已经给芯片供电了啊

网友:
你猜USB1标号上的5V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B:
我猜电脑一定是开机的

网友C:
你哪看到VCC悬空的。。。都连着线

网友D:
他说的是目标板不接vcc,340的rxd上拉很强,并不符合规范,这个电流能有4ma左右,通过目标板的txd的寄生二极管给vcc上的电容充电,就能完成目标板的工作了

楼主:
看到了兄弟们,没仔细看,确实是USB口的5V经过俩二极管到CH340的VCC的,这样目标板只要和340模块共地就可以了,应该是通过光耦隔离的,只需要两根线就可以通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