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5.00元(功能说明)
时间继电器拆解

楼主(2024-09-03):
#申请原创#
@21ic小喇叭 @21小跑堂
许久没有拆东西,今天帮朋友换了个时间继电器,还是德国制造。问他换下来的没啥用我带回去了。
这个机柜是控制游泳池循环过滤水的,新加坡这边公寓是带有泳池的。有的是地面的,也有是楼顶的,公寓跟租屋的最大区别,公寓是有钱人住的,配套设施如泳池,健身,大电梯,大面积等。租屋就没这么多,主打一个实用,租屋是zhengfu搞的,一般99年使用权,公寓是私人的。

拆吧,断电后,我还可以听到齿轮的声音,询问朋友,说这种继电器好像有个停电72小时不会影响时间,也就是停电后机械齿轮还会转。
我就比较感兴趣,要吗有发条,要吗有电池驱动。

先看外观,一组转盘,外圈是96个拨动开关,中圈24小时的时间, 中间指针跟旋钮,对应的时间跟外框左上角19差不多重合。
品牌是theben,德国制,左上角手动轮只能逆时针旋转,拨动一下是开,持续是关。
左下角是手动开关,与定时。
操作的时候,如果八点到八点,外圈是关,拨里面是开。把8-20点的位置往里拨。时间指针调到当前时间,通电,就可以了,里面一直转动。
底部接线就是一个继电器接法,123是开关,45接火线零线。

5个触点都可以插两根线,,没有螺丝,连触点处都是按压式接线端子,0.5-2.5平方线,剥皮长度0.8㎝。
壳子生产是12年的。已经过去12年了。

拆开后,以为会好多螺丝,一颗螺丝也没有,全是齿轮,中间一共有三组,经过好多组变速。

动力来源,跟电子时钟用的电磁感应线圈差不多,只不过这只需要提供一种方向的动力,来驱动齿轮就可以。

为什么不好用了,可能就是红色齿轮动力传到这个黄色齿轮的时候,年代久远,没有润滑油,磨损很严重,而且他是螺旋齿90度跟变速齿轮一直交叉输出动力。

左上角逆时针旋转是两个轮,带动两个卡扣,把里面的触点闭合或打开。

手动切换与自动装置,拨片卡主那个齿轮后,就没有动力了。拨常开触点直接闭合。

三个触点,两个拨片可以让中间触点2,与1/3接通。

拆下线路板,就这么简单的结构,一个电阻,一个线圈,妥妥的一个继电器。
再没得任何装置,那么问题来了,没有电池,他是如何做到断电依然会持续计时的?
我确实断电后听到马达旋转的声音,难道在那个白色的装置里吗?
欢迎各位朋友一起讨论下。@21ic小可爱

网友A:
应该类似于电风扇的定时器

风扇的定时器是纯机械结构,不需要电,这个需要供电。

网友B:
那个电路貌似只是向外输出信号的阿。
定时机构和电路没看到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路貌似只是向外输出信号的阿。
定时机构和电路没看到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只是一个降压线圈输出动力,其他的接在触点上,没有什么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