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如何在宏定义的字符串路径里插入另一个宏定义的子路径

楼主(2024-09-03):
(图片)

网友A(2025-01-23):
你都能自己定义了,为啥不直接定义出来一个带有frank的路径呢?如果要是个数组倒是可以,你这种定义的话就多定义一个呗

楼主(2025-03-06):
position 是不定的,要根据另外的宏来定

网友B:
提供一个思路,可以使用 “##” 试试,也属于字符串拼接了

网友C:
把两个路径拼起来不就行啦,比如#define PATH "/root/" SUB_PATH,这样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D(2025-04-18):
在C/C++中,你可以使用宏定义来拼接字符串路径。例如:`#define MAIN_PATH "C:/"` 和 `#define SUB_PATH "Documents/"`,然后使用 `#define FULL_PATH MAIN_PATH SUB_PATH` 来拼接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