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2024-09-03):
各位大佬,我想请教一下,交流220VAC输入,如何得到一个10KHz 6KV 最大6mA的电压输出,正弦波方波都可以?

网友A:
没做过,瞎说几句:参考变频器或逆变电路,先整流滤波变成直流电,再用H桥产生需要的频率,再接变压器升压。

网友B:
方波还是正弦波?差别很大的哦。
峰值还是有效值?

网友C:
这么好深的问题 你只能请教专业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波还是正弦波?差别很大的哦。
峰值还是有效值?

方波正弦波都可以,峰值,电流<6mA

网友D:
抄袭一下黑白电视的行输出高压电路

网友E:
带负载能力很差的哦

网友F:
一个三极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设计一个将交流220VAC输入升压到10KHz 6KV输出的电路是一个相当复杂和高风险的工程任务,尤其是涉及到高压 ...

这个输出电流很小,<6mA

楼主:
怎么搞定法

网友F:
一个三极管,配合高频变压器做一个电感反馈自激振荡。电视机高压包磁芯自己绕变压器。上初中时曾经做过用两节电池带台灯灯管。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设计一个将交流220VAC输入升压到10KHz 6KV输出的电路是一个相当复杂和高风险的工程任务,尤其是涉及到高压 ...

一眼看出ai回答,没什么用

你说的对,我刚才用AI搜了一下,就是这个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三极管,配合高频变压器做一个电感反馈自激振荡。电视机高压包磁芯自己绕变压器。上初中时曾经做过用两 ...

可以更具体一点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眼看出ai回答,没什么用

道友可以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I:
AC220V整流成310V左右的直流,使用NE555时基电路,设定输出方波频率,驱动三极管的开关和导通,控制升压变压器,输出符合你要求的电压。网上搜索“555升压电路”,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AC220V整流成310V左右的直流,使用NE555时基电路,设定输出方波频率,驱动三极管的开关和导通,控制升压变 ...

你是说这种吧,但是这个555芯片耐压只有10多V,220VAC整流为310VDC,在DC-DC降压供给555?

网友J:

来自ChatGPT4的回答:
要从交流220VAC得到10kHz、6kV、最大6mA的输出,需要一个特制的高压变压器和一套电路来完成变频和电压升压的任务。请注意,由于涉及到非常高的电压和特殊的应用,这种设备的设计和制造需要专业知识,并且必须严格遵守安全规范。
以下是一个基本的设计方案:
  • 整流与滤波: 首先,需要将220VAC交流电整流成直流电,可以使用桥式整流器,然后通过电容器进行滤波去除纹波。
  • 变频: 将直流电转换为所需频率的交流电,可以使用逆变器(inverter)电路,该电路通常包含一个或多个MOSFET或IGBT开关来生成所需频率的交流电。这里需要生成10kHz的正弦波或方波。
  • 驱动与控制: 变频逆变器需要一个驱动电路来驱动MOSFET或IGBT,并且需要一个控制电路来确保输出频率稳定在10kHz。
  • 高压变压器: 变频后的低压交流电需要通过一个特制的高压变压器来升压到6kV。这需要一个变压器设计专家来确保安全和性能。
  • 输出调节: 输出电流可能需要通过附加电路来限制和调节,确保不超过6mA。
  • 安全措施: 由于高电压存在严重的电击风险,必须采取多项安全措施,包括隔离、保护接地、过压和过流保护等。
  • 测试与校准: 设计完成后,必须进行彻底的测试来确认输出电压、频率和电流符合规格,并对系统进行必要的校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是说这种吧,但是这个555芯片耐压只有10多V,220VAC整流为310VDC,在DC-DC降压供给555?
...

NE555供电可以用一个小工频变压器降压整流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