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52低功耗之stop2模式

楼主(2024-09-03):
进入STOP2模式时,把所有外设时钟、GPIO配置成模拟输入(除了jlink下载的2个和1个唤醒源口),所有中断禁止;测试在stop2模式时,还有250ua的功耗;并且后面尝试把没有用到的外设给复位/禁止/失能了,但是功耗还是在250ua左右,请问还有什么方法降低,目标计划功耗在10-20ua左右,现在的国民代理FAE和官方Q群这边咋没人回复问题了,咋回事啊

网友A:
你用开发板跑下官方例程啊,例程能用的话那就对照着看下寄存器有啥区别

网友B:
完全关闭所有未使用的外设,包括禁用其时钟、中断和电源。

网友C:
过高的电压或电流都可能增加功耗。

网友D:
优化中断管理、定期检查和更新固件

网友E(2024-10-30):
可以跳转出来到正常模式。

网友F(2025-01-12):
遇到同样的问题,我在bootload裸跑  和 rtos app中进入前一样的配置,再进入stop2,两个功耗不一样,一个170ua,一个20多ua。。 还有bootload中如果不开启RCC_APB1_PERIPH_PWR反而功耗更高,这个芯片应该还存在特殊配置的地方,或者模块的开关时许要求,有这样bug,目前很不解